机械手原点老是跑?

楼主(2009-05-07):
版主及各位高手,本人有一台用变频+变频电机+编码器+减速机的送料机械手,最近老是出现原点不准。调整后工作一阵时间后又会不准,数值在-5至+30之间变化。还有就是开机得复位的时候,编码器反馈数值是从大到0数值显示正确,但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编码器反馈数值会在1450的时候就不显示了,然后到原点时会显示到0;此前也出现原点老是不准故障,后更换编码器后正常?

帮我解答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说不好问题在哪里。编码器、编码器信号线、控制器的编码信号接口。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编码器是什么型号输出的?增量的编码器,差分信号输出?通过描述,感觉应该是编码器有问题了,可能出于编码器本身,也可能是干扰。依依排除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