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120S挂接到485总线上与上位机的MCGS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07):
本人刚刚接触LG的PLC,对通讯问题一翘不通,希望能有高人指点一下。

我先说一下我的方法。首先我希望K120S的PLC通过485的方式与上位机进行通讯,由于PC的接口是232的,所以接上一个485-232转换器,用K120S的编程软件KGL检测K120S的PLC的时候,发现无法通讯。但是用我自己做的一个232的接线(2-3.3-2.5-5的接法)是可以通讯的,这地方我就搞不懂了。麻烦高人指点一下,用K120S自身带的485通讯口能否与PC的KGL编程软件通讯呢?

第二,谁能告诉我一个可行的方案?LG的这个PLC如何能通过485总线与上位机通讯呢?上位机组态软件是MCGS的。

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什么的么?谢谢。我已经搞了将近一星期了。用232是可以通讯的,可是必须挂接到485总线上就不会了。还请高人指点一下了。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如果我用485通讯口挂一个文本显示器,232同时与电脑连接可以吗?我的文本是通过232转485转换器接到k120s上的,现在问题是通讯不上,485口挂在电脑同样通讯不上,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的呢?

网友B(2020-04-19):
这个问题,如果我用485通讯口挂一个文本显示器,232同时与电脑连接可以吗?我的文本是通过232转485转换器接到k120s上的,现在问题是通讯不上,485口挂在电脑同样通讯不上,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