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LAR 115EMC切纸机有关设置问题。

楼主(2009-05-07):
请教各位高手、老大、老师傅。知道POLAR 115EMC有关电脑设置的一些方法吗?请赐教一二啊,公司有台POLAR 115EMC老是撞到压纸板。把极限开关调后点,虽然不撞压纸板了,但是当推纸器撞到了极限开关后,就不能跑更大的尺寸了,也就是不能住后退了,本人对POLAR不是很熟,但对申威达比较了解,就感觉会不会像申威达一样可以在电脑里设置的。若知请赐教啊,万分感谢!!!

网友A(2009-06-14):
把他改了,又可靠,又操作简单.18000可全部搞定.有意电13660069339谭

网友B(2009-10-07):
重新定位就行了///////////////////////////////////

网友C(2010-01-07):
波拉切纸机重新调整刹车间隙。然后重新定位。就可以了。下面的限胶开关不要动。波拉是很好的切纸机。保养好了很好用。

网友D(2010-03-13):
波拉切纸机本机就有这个保护,可能是你这个功能已经坏了,这个保护开关就在压纸板上.我是专业维修印后加工设备的.并有专业的机术,可以将的坏的光尺更改为新款式的机一样,包好用.如有需要维修的请电:13925549689 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