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西门子PLC连线问题

楼主(2009-05-08):
我用台达的DOP-B07S200的com3口和西门子的315-2DP来连接,使用不带PC ADAPTOR这种方式,我按手册上的B07s200r的脚1为D+接西门子那边的脚3,B07S200的脚6为D-接西门子那边的脚8,B07S200的脚5为GND接西门子那边的脚5,可是这样连接以后通讯不上,我也断电重启了,也不行,请问一下具体的接法是怎样的?

网友A:
东莞市友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自动化产品销售、技术开发及应用的高科技术企业。友诚公司本着“诚实守信,客户第一”的宗旨,以精湛的技术、优良的品质、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
公司主营: 各种品牌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 三菱PLC编程电缆,西门子PLC编程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电缆,台达PLC编程电缆,施耐德PLC编程电缆,松下PLC编程电缆,富士PLC编程电缆,AB编程电缆,GE编程电缆,永宏PLC编程电缆,基恩士PLC编程电缆,HITECH人机界面编程电缆, Proface触摸屏.等各种PLC编程电缆。
西门子附件产品:Profibus总线电缆、Profibus总线连接器、PLC锂电池。
代理:台湾永宏PLC、HITECH人机、PLC理电池文本显示器MD204L等工控产品。
联系人:罗海丽小姐 QQ: 1105033160
电话:0769-23020904 手机:13412538042 传真:0769-23024912
地址:东莞南城国际商会大厦1602室
公司网址:http://www.dgycgk.com
E-Mail:luohaili2009@yahoo.cn
阿里旺旺:luohaili2009

网友B:
这个线高手的话可以自己做    但建议买条    不超过30元    。

www.plcdl.com 特价销售编程电缆 QQ:821988027

网友C:
接线没问题,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我用过 ,一般都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屏那边设置是按连线手册设成19200,8,E,1,站号为3,PLC那边MPI地址为2,另外手册上说DB要开启是什么意思?是指在程序中使用一个DB块吗?还有其它设置吗?

网友C:
PLC站号应一致.

网友C:
DB是打开OPEN    DB1等,和连接没关系.是指S7-300的数据块.

楼主:
好的,谢谢,今天不在现场,下周去现场再试一下。

网友D:
我用过与314的通讯,通讯线5脚不能接,空置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工业电脑“的热心帮助,按你的方法我连接上了,可以读过来PLC的数据,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在屏上有两个画面都从PLC来读取数据,在从一个画面切换到另一个画面时切换速度比较慢,要等大约4秒钟,以前屏连接台达的PLC时切换很快的,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2012-09-19):
同意10楼,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