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电机的选型

楼主(2009-05-08):
现在要选个电机,   具体要求如下:

1.工作方式  圆盘旋转运动,0.1度一个工位,运行一个工位需要1MS 停顿 0.6MS .

2.负载    圆盘上面负载5KG

3.圆盘: 直径 300MM    厚10MM   铝板

4.重复定位精度   0.01度.

5.可以正反转运动,正反运动精度要求一致.

6.需要一个原点.

开始想用个步进电机,但怕精度达不到,现在想个DD马达,惯量又太大,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不知道你上面的负载,转盘材料尺寸如何,根据你的转速,最好是带个9左右的减速机,这样,计算惯量,伺服有400W-750W足够满足要求。

网友B:
运行一个工位需要1MS 停顿 0.6MS ??

虽然这种工况用DD马达比较好,但是上面这个要求似乎是目前所有伺服都无法达到的.

楼主:
伺服的话,我想不行,伺服不能一下准确定位,需要反馈来补偿,有个时间差吧.

一个工位1毫秒,停顿0.6豪秒,是的这样的,我这个完成一个照相检测过,每赚过0.1度就停顿一下,来完成照相过程,转0.1度需要1MS,停,0.6MS.

上面负载是一个直径200MM,高200MM 里面是油状东西.

网友C:
1ms的运行时间,恐怕不是现有的伺服技术足以支持的。

建议楼主换个思路,在照相方法上想想办法。

楼主的这个应用很有些类似于IC工艺的缺陷检测。

楼主:
波老大,  照相不可以改变啊,这是生物学上的检测 射线的

我 想用DD马达,但是找不到有那么大惯量的的电机,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D:
"照相不可以改变啊,"

可是,您要的运动,也不可能实现啊

网友C:
早在十几年前,接触过几个搞IC工艺缺陷检测的在美华人,记得当时的目标就是每秒千帧,在这种速率下,要求运动系统,哪怕是DD马达,有亚毫秒级的定位能力个人以为太不现实,还不如追求稳速运动条件下以更高的帧数获得清晰的图像。

网友B:
大惯量的DD马达有很多选择,但是,1ms的定位目前无法实现。

网友D:
"早在十几年前,接触过几个搞IC工艺缺陷检测的在美华人,记得当时的目标就是每秒千帧"

个人认为比较现实的思路在运动中照相,缩短曝光时间,使得被照的物体在曝光时间内移动量可忽略,也就是“静止”了。

网友C:
同意刘版主的看法!

网友E:
uiachang你的老板估计是搞电子或光学的吧,毫秒以下的动作在这方面很正常,不过在运动上现在还没戏。正如刘版主说的,还是根据你们的精度要求选个曝光快点的相机——同时控制器要配套高速I/O。感觉你们这个和三坐标高速测量里面的数据存储的控制有点类似,不要让机械停下来等,还是加快其它的吧。

网友C:
看来意见趋于一致了!

楼主:
各位高手都这么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也发邮件问了美国人,他们也没有办法.

网友F:
电机很难达到的,建议用机械式的,精密间歇分割器.

网友C:
个人不认为ms量级的动作周期机械分割器有能力胜任

楼主:
请教波恩,步进电机加反馈什么可行吗,就是用用步进电机,类似于伺服的控制原理.

网友C:
步进电机应该一样没戏!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算一下1ms移动0.1度所需的角加速度,乘上一个预期的转动惯量,可以看看所需力矩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