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比例阀放大板大部分都是pwm输出

楼主(2009-05-08):
     有网友问为什么比例阀放大板大部分都是pwm输出呢? 因为不同的厂家的比例电磁铁,最大位移所需的电流值通常在几百毫安到几安不等,按功放管的工作原理分模拟式和开关式。

   一.模拟式:属于连续电压控制形式,功放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比例线圈两端的电压为连续的直流电压,攻率驱动的功放管功耗较大,必须加较大的散热片。
   二.开关式:功放管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即开关状态,功放管功耗小,比例线圈两端的电压为脉冲电压,调节线圈电流通过控制PWM的占空比实现。
     总之由于开关式具有功耗低的优点,所以使用的比较广,同时随着比例线圈电流的不断增大,模拟式很难做到,所以比例阀放大板大部分使用PWM模式。从而使得比例阀放大板向小型化发展,有的都见不到散热片,比如:长沙宏琳电子的比例阀放大板,宽度只有50MM,电流最大可以输出3安。

(单比例阀放大板图片)  产品详细参数可点击:www.cshldz.com

网友A(2009-11-03):
JK-PQ-S1型电液比例阀控制器(单比例)

技术数据

电源电压(V):DC24+/-10%

功 耗(P):50VA

控制电压(U):±10V

控制电压最小负载电阻(R):500Ω

最大输出电流(Imax):1.5A

最大负载电阻(R):45Ω

外型 尺 寸:120×100:

通过差模输入遥控调节(0~10V)

斜坡上升、下降时间0.1∽5秒可调并可切除

控制示例

1. 配有标准35导轨安装卡座,安装极为方便。接线(参照接线图)

1 、 +24V和-接DC24V电源。

2 、 PO+和PO-接比例电磁铁两端。

3 、 PI+和PI-接控制信号(0∽10V)。

4、TC1和TC2接斜坡切除继电器,将TC1和TC2接通,斜坡时间为:0.1秒

2.调试

①.将各输入端接断开,调节Imin电位器得到初始电流(Imin),顺时针方向旋转初始电流(Imin)增加。

②.输入端PI+和PI-接+10V,调节Imax电位器得到最大输出电流(Imax),反时针方向旋转最大输出电流(Imax)增加。

③.调节Up电位器可改变斜坡上升时间(T↑),最大时间5秒(对应最大输出电流Imax),顺时针方向旋转斜坡上升时间(T↑)增加。

④.调节Down电位器可改变斜坡下降时间(T↓),最大时间5秒(对应最大输出电流Imax),顺时针方向旋转斜坡下降时间(T↓)增加。

如有需要请致电13777057516, QQ:379320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