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CAK6150数控机床机改

楼主(2009-05-08):
CAK6150数控因码盘磁控管有误差,在运行中有可能信号中断造成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码盘的准确度或有啥办法把磁控管的码盘改成其他控制方式?

网友A:
是刀架的码盘吧,可以更换成机械式刀架开关,结构简单,维护容易,原沈阳机床的刀架开关使用霍尔元件,现在的都改成机械式的。

网友B:
改成用编码器的也可以啊,可靠性大大提高,不过刀架控制梯形图要相应改动

楼主:
现在用的是磁控开关,不是霍尔元件,我想用霍尔元件,可原刀架的磁控码盘上的锁紧微动开关无法改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有谁能有更好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