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抗伺服驱动器干扰

楼主(2009-05-08):
我的情况是松下A4系列,电机线长度3米,对B超图像干扰严重,先系统电源加了滤波器,控制信号线和电机线都用了屏蔽电缆,,系统通过一软铜带可靠接地,系统用了6个驱动器,其它几个电机线只有0.4米左右,对图像干扰很小,这一直上电后干扰很大。随B超图像的深度变化,干扰情况有改变。

网友A:
没有办法。除了伺服外,看看系统的接地是不是做的不好。

前段用台达开发了套医疗系统设备,是做CT检测的,感觉还可以。

医疗设备一定要做好的,要不然人命关天。

楼主:
我再检查一下!系统调试过一段时间干扰恶化了!最初还可以!

网友B:
控制信号线和电机线都用了屏蔽电缆,,系统通过一软铜带可靠接地

典籍线屏蔽层是不是接了地?可靠接地,但是接的是不是可靠的地?在很多情况下,这真的是个问题.动力线山个套个磁环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屏蔽是个主要手段,但是你应该在每个伺服器前端加电抗器和滤波器,以屏蔽传导干扰和射频干扰。

干扰复杂,但也好解决,只要能分析干扰产生在哪里。另外,也要考虑其他测量设备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D:
处理干扰,有如治水,需疏堵兼施!屏蔽为堵,滤波、泄放为疏,有效接地是泄放的根本。

楼主(2011-01-06):
伺服电机的屏蔽层在伺服驱动器端与驱动器接地点连接,电机端没有接地,但电机电缆中有一个接地线将驱动器接地与电机外壳连接。驱动器供电源端有一只电源滤波器,且就进安装在同一金属底板上,屏蔽电缆连接;滤波器接地端与机架汇流接地排连接。

B超为意大利百盛产品,试验发现,将B超安装金属桶与B超接地端单独连接,B超抗干扰情况好转。

前面刘岩利老师说的电机线上套个磁环,可否有好的选型推荐,谢谢!

网友E:
据说用直流伺服比交流的好些,不知是否是这样。

楼主:
直流伺服没用过!

网友F(2011-03-02):
伺服驱动器确实会产生电磁干扰,这个只能在你的其他电子设备上做好抗干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