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受干扰是变频器的原因吗?

楼主(2009-05-08):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台设备,在不启动变频电机的时候,光电感应开关的指示灯能够在检测到物体时发生正常跳变。但是一旦启动变频电机,光电开关的指示灯就一直在闪烁,而且输出始终在10V左右跳变。

我想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当怎样处理。谢谢!

我们用的变频器是LG-G3KW的,光电开关是e3f1-ds5c4,输入6~36V,NPN输出。

电路接线情况如下:三项电源分两路,一路进变频器,一路用一根相线进入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后直接接光电开关。

楼主:
那位大哥大姐来帮帮我!

谢谢!

网友A:
给变频器输入端,装一个滤波电抗器试试。

楼主(2009-06-11):
谢谢!

我们试过了,效果不好。

现在换用OMRON的E3Z-D系列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你好,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段各加个电源滤波器试试!详情请联系:

常州坚力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常州市河海西路2号
联系人:耿爱宾
电话:(86519)85172963, 15961201711
传真:(86519)86965903
E-mail: gab@cnfilter.com
网站:http:/www.cnfilter.com

网友C:
其实就是变频器干扰的,我以前也这样我弄了三天,其实也可以解决的:1 我把变频的输出线和光电开关的线尽量不在一起敷设,光电开关使用屏蔽线,一端接地,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以前我使用的时候干扰主要是在变频器启动的时候和停止的时候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