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匹空调的功率多大?

楼主(2009-05-08):
再问一个有关空调的问题:

空调的功率是怎样计算的?例如3匹空调的功率是多大?同是3匹的空调,单相和三相的耗电量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A:
3P的最大可以到3.7KW

网友B:
P=U*I

单相与三相用电量当然不一样啦,三相是三根相线电量和吗!

楼主(2009-07-09):
根据大家的启发,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

3P是指的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              735X3=2205W

考虑到电机效率,约0.87,耗电为:       2205/0.87=2534W

再考虑到功率因数约0.85,视在功率是:2534/0.85=2981VA

加上散热风机和控制部分的耗电,应为3KW左右。

单相电机要和三相电机相差20%,为:    2981/0.8=3727VA

看来,浪仔  回复 3P的最大可以到3.7KW 。真实有效呀!

网友C:
东方老师又在出题考我们了!呵呵!

网友D:
三匹就是三马力,2.2kw 。

网友E:
根据工式来算一算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根据大家的启发,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

3P是指的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              735X3=2205W

考虑到电机效率,约0.87,耗电为:       2205/0.87=2534W

再考虑到功率因数约0.85,视在功率是:2534/0.85=2981VA

加上散热风机和控制部分的耗电,应为3KW左右。

单相电机要和三相电机相差20%,为:    2981/0.8=3727VA

看来,浪仔  回复 3P的最大可以到3.7KW 。真实有效呀!

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