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ABB的ACS6000中压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08):
就是当发生短路,或者过流情况时,IGCT是导通保护,还是关断保护?

老外告诉我是全部导通,资料上写的是

Protection firing is the mode consisting full on-state of INUs IGCTs and the
triggered crowbar (LPU)
n The high currents will be shared by all semiconductors so that the stress on the
fault is decreased

请问应该怎么翻译?

楼主:
还有ACS6000中的By using four IGCTs with three DC link voltage levels, three output voltage
levels can be created: full, half and zero voltage.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
ACS800好像是两相直流,ACS6000是三相直流,那个0相怎么回事?

网友A:
By using four IGCTs with three DC link voltage levels, three output voltage levels can be created: full, half and zero voltage-----用4个IGCT给出3级直流母线电压,从而产生3级输出电压:全压、半压、零压;

n The high currents will be shared by all semiconductors so that the stress on the fault is decreased -----高(故障)电流会被半导体器件分流从而使得故障程(强)度降低。

楼主:
那IGCT是导通状态,还是关断状态?

楼主:
on-state of INUs IGCTs 是导通状态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