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救助:im151-7cpu因为i/0错误无法运行的原因
little king

楼主(2009-05-08):
求助: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还请大家给指点一下,在下不胜感激!
问题是,我用了一个im151-7cpu,后面带了一个PM-E电源模块,一个计数模块,9个8位的输入模块,5个输出模块。然后我把硬件下到cpu里,SF灯点亮,BF灯熄灭,CPU处于stop状态,运行不起来,查看错误诊断信息,提示是由i/0错误引起的停机。
问题补充:这个cpu的硬件组态和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下进去能运行起来一下正常,后来发现CPU停机了,也是报上边的故障,反复的清除程序,并进行下载,还是不行,最后把pm-e模块和计数模块使劲按了按就好了,能运行起来了,但是手一碰那连个模块cpu又停止了。所以推断是这连个模块或者背板有问题,就直接把这两个模块和后面的背板都换成新的了(从另外的cpu上拆下来的,之前这个cpu一直运行正常)但是,这回cpu彻底运行部起来了,错误还和以前提示的错误一样。请高手指点。很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