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圈变黑

楼主(2009-05-08):
我们公司的皮带秤电机使用变频器驱动的,最近经常烧电机电机的环境是多粉尘和避光的地方,不知是散热不好还是怎么回事老是线圈变黑。

网友A:
请问兄台,你使用的电机是变频电机吗?如果不是变频电机,工频电机使用变频器拖动,会造成,电机散热不好,长时间使用,有可能会导致电机烧毁,因为工频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你强行改变电网频率,导致电机没有恒定的转速,工频电机上所附带的风叶不能输出恒定的风力来冷却,导致电机温升过高,线圈肯定会变黑.

网友B:
线圈变黑是由电机长期温度过高所至,一般是由于负载过大,电机温升过高

钳流表测量运行电流,看是否超过额定电流..超过就要换大一点电机

注意电机上粉尘清理

本人在白水泥厂呆过,见过电子皮带称很多,知道电子皮带称皮带电机一般运行速度不高,,如果电机长期处在较低转速下话,自己带的风扇叶散热能力就不够了,就要增加强制风冷了,在电机尾部增加小轴流风机

网友C:
你的电机是散热不好,引起的,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线圈变黑是由电机长期温度过高所至,一般是由于负载过大,电机温升过高

钳流表测量运行电流,看是否超过额定电流..超过就要换大一点电机

注意电机上粉尘清理

本人在白水泥厂呆过,见过电子皮带称很多,知道电子皮带称皮带电机一般运行速度不高,,如果电机长期处在较低转速下话,自己带的风扇叶散热能力就不够了,就要增加强制风冷了,在电机尾部增加小轴流风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机是散热不好,引起的,同意楼上的观点

建议换变频电机

网友F:
你的电机是散热不好,引起的,同意楼上的观

网友G:
装个风扇给电机散散热,

网友H:
你的电机是散热不好引起的,电机尾部另外安装轴流风机,或改变频电机 。

网友I:
用变频电机能改善吗?用过的说说

网友J:
电机线圈发黑是电机过热造成的,如果是普通电机那就加个风扇吧,或改变频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机是散热不好引起的,电机尾部另外安装轴流风机,或改变频电机 。

这个方法可以考虑,偶做过,效果不错。。‘

另外就是楼主要看下,电机线圈是三相都黑么?

如果是一相的话,又要另论咯。。。撒!

网友L:
你使用的频率是多少,如果使用的是工频电机工作频率不能低于50%9(长时间)。最好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使用的频率是多少,如果使用的是工频电机工作频率不能低于50%9(长时间)。最好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N:
从你所说应是电机过负何烧黑,一我想变频器的参数没设置好,二散热不良三机械部分有问题导至电机过负何

网友O:
天热了,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P:
建议换用变频电机,皮带秤的电动机很少达到全速,因为在30-40HZ时计量是最稳定的,这样电机自带的风扇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另外一直烧电机的原因还要检查变频器的热保护参数及过流保护参数的设置。最后还要检查机械部分的阻力是否过大。

网友Q:
如果你的运行电流正常的话,应该是散热不好引起的。

网友R:
没有任何的电机参数和电机的工作参数,楼主想要找个神仙帮你诊断吗?

网友S(2009-06-13):
1长期负载过大 2环境温度高 3电机散热差 4电机本身质量问题[建议用变频电机]

网友T:
把电机装风叶的轴割掉,在原风叶的位置装一个小轴流风机为电机散热即可,

尊敬的客户,您好!本人专业为您从事以下工作: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节能改造、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5920801421
电话:02085846200
QQ:1062932363
Email:morningsun.163.c@163.com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U:
建议换用变频电机,皮带秤的电动机很少达到全速,因为在30-40HZ时计量是最稳定的,这样电机自带的风扇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另外一直烧电机的原因还要检查变频器的热保护参数及过流保护参数的设置。最后还要检查机械部分的阻力是否过大

网友V:
   如果是工频电机常时间在低频下工作就是这样的现象啦

1,改用变频用用的伺服电机

2,将工频电机后加装强排风装置,且装变频器运行的频率调到40HZ以上

网友W:
勤快点,多打扫打扫卫生,

维修是次要的,关键是日常的保养,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