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sing台达AB伺服问题.

楼主(2009-05-08):
用做分度定位控制,在原点回归过程中,,也有像其它人在帖子中说到的为过冲,驱动器监示-10,-8.现象,你在回复中说是将近点信号设长点.我的近点信号都偏移了9转多,应该够长了吧?我的回归模式P1-47=212,P1-01=1,P1-48=1000,P1-49=500.还有一疑问,我将P1-49调到250时,为什么以前偏移的9多转明显过了,减一转就又差不多.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我分度定位共4工位,偶尔4个工位都很准,长期有一至两工位不是准.机械上相差20-100脉波的样子.驱动器监示脉波数是到位了的.

楼主:
为什么我昨天把P1-47改为202,回归速度不管是多少,就不会出现偏移多了一转或少一转的现象了,但是,原点回归完毕后,SERVO ON一直接通,驱动器显示4,SERVO OFF时,为什么会变成另外一个数字2百多.相差很大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lesing,几天了,都没有回呀

网友A: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明天帮您仔细验证一下。能否留一个邮箱,便于联系

楼主:
zhoumingliangchina@163.com          QQ:421106062

网友B:
1、你设的P1-48和P1-49相差的太小,根据我的使用经验,相差10倍以上才好。

2、202是碰到DOG信号后返回寻找Z相脉冲,212是继续向前寻找。碰巧DOG信号与向前的Z相靠的太近,容易出现多一圈或少一圈现象。

3、SERVO OFF后电机失去电磁保持力,负载可能会带动电机转动,因此驱动器显示的脉冲数会变。

楼主:
那回归成负数,或不到0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由于刚接触伺服系统,还问一个问题。伺服系统的定位精度,在只考虑电气方面的情况下,是不是只跟参数的增益有关。如果增益设置得当的情况下,精度还是不够,是不是只能考虑机械方面了。

网友A:
电子齿轮比也会影响伺服的精度。

楼主:
分度控制,电子齿轮比,是设减速比呀,我的是40,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A:
假设伺服电机每接收一个脉冲,带动机构旋转1um。

(1)当电子齿轮比为1时,发送一个脉冲,机构定位1um

(2)当电子齿轮比为40时,发送一个脉冲,机构定位40um。此时定位的精度变差,无法定位1um的距离

楼主:
那我现在的为40,发一脉冲,分度盘转的角度为360/10000*40=1.44度。是这样计算的吗?我用伺服自带的分度功能,也是这样计算的吗?原来我一直以为,我的减速比是40,电子齿轮比按手册说设减速比为齿轮比。以为一脉冲,分度盘转的角度为360/10000/40=0.0009度,理解错误了。那用伺服自带的分度功能,电子齿轮比只能设减速比吗?如果是这样,那我要提高每脉冲转动角度,在目前不改动减速比的情况下,只能用PLC发脉冲来控制了,然后再减小电子齿轮比。对吗?

楼主:
TO:lesing那按你上面讲的,在达到相同的位移或角度的情况下,电子齿轮比的大小,与发给伺服的脉冲多少成反比,即齿轮比越大,给的脉冲越少,齿轮比越小,给的脉冲越多.但是用伺服自带的分度功能时,减速比越大(因为伺服自带的分度功能减速比设为电子齿轮比),从电机编码器反馈到驱动器的每脉波数的分辨也越精确,

(1)当电子齿轮比为1时,伺动器接收编码器一个脉冲,机构定位360/1/10000=0.036度

(2)当电子齿轮比为40时,伺动器接收编码器一个脉冲,机构定位360/40/10000=0.0009度。此时从电机编码器反馈到驱动器的每脉波数的分辨也越精确,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老杜呀,我说的是对的吗?怎么不回我的帖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