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楼主(2009-05-08):
我是新手,我新买了一个OMRON PLC

为什么程序总是显示错误日志:无入口

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去解决呢

网友A:
一般传个程序就好了

楼主:
可是传一个程序,还是那个样子呀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具体的PLC是什么

自己找个操作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何种型号的PLC说说看!

楼主:
CP1L-L14DT-D

PLC接上电,0.00和com连接,0.00的LED灯应该亮的吧

网友C:
不会亮,COM是接24V的负极,而输入点是接正极的。

楼主:
那正极应该怎么接呢

请说明一下

楼主:
搞明白,谢谢gsxiao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