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西门子伺服系统报警300607,如何处理

楼主(2009-05-08):
西门子伺服系统的轴模块报警300607,经现场检查发现该轴模块坏了。

在上海修的。拿回来后,系统带电机空转可以,带负载不行。报同样的警,可以复位。

用其他相同的模块代替,能够带动负载,很轻松,电流最大只有额定电流值的20%。

请问版主及各位高人,该如何处理????急!!!!

网友A:
是功率模块(6SN1123)电流检测部分的问题,将另外一个模块拿过来替换确定一下,就可以报修了。

网友B:
看起来是驱动坏了,还是找专业维修公司修吧。上海圣迪电气有限公司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专业维修西门子伺服系统13556213286

楼主:
别提上海修西门子伺服系统的了。

这个系统都拿两次了。修了两次。问题依旧。

不知道是我太菜,还是修系统的太菜。拿回来的系统带不动负载。电机好的。线也是好的。

郁闷啊!!!!

工控网上也没能人啊。。。。悲哀!!!!!

网友D:
上海西门子的售后维修人员都是些饼才吗

网友D:
工控网上有能人,你找“芯片级维修”“通讯网”“深圳伺服小江”等人试试看

网友E:
我公司到是有维修部...可以给他们看看...都是专业修板卡的     0769-86230573徐经理

网友F(2011-09-17):
古德机电 黄工13146520731欢迎来电咨询!!提供西门子伺服,电机,马达,触摸屏,伺服驱动,调速器,电路板卡等维修以及销售,正品低价,交货期短.专业提供西门子数控机床系统改造 调试 维修,各种疑难问题都能解决,超满意的维修周期.欢迎来电咨询!
西门子数控系统改造 维修 调试 西门子840D/840C/810/820D/820C/880系统均可修复,维修不用换板子,大大降低维修成本。同时为用户免费检测控制器好坏和相关的故障。为各行业的用户提供技术支持和现场安装调试。本公司有多位芯片级维修专家为您提供快速可靠的维修服务,全套测试台,可完全实现加负载实验,将避免故障设备修复后反复回现场测试,可确保修复质量,修复率高、周期短、保修期长、费用低、可提供单板维修,配件齐全,修复率高,可提供单板及整机测试确保修复质量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G:
“用其他相同的模块代替,能够带动负载,很轻松,电流最大只有额定电流值的20%。”

   这不就很明确解决了吗,还急得什么急啊。

网友H(2011-10-20):
引用 楼主:

别提上海修西门子伺服系统的了。

这个系统都拿两次了。修了两次。问题依旧。

不知道是我太菜,还是修系统的太菜。拿回来的系统带不动负载。电机好的。线也是好的。

一直感觉就是店大欺客 哈哈

你可以上http://www.simocontrol.com找他们技术问问

郁闷啊!!!!

工控网上也没能人啊。。。。悲哀!!!!!

网友I:
一般西门子系统修起来太麻烦,不是不能修,只是不想修,不过我这边可以试试,我是深圳沙井的  崔 1326717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