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S系列PLC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9-05-08):
我使用了两个PLSY指令

分别给两个伺服发脉冲,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每次Y0和Y1都少发一个脉冲

我不明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你是如何判断ES系列的Y0以及Y1少发送一个脉冲信号?

(1)根据伺服编码器的反馈判断?

(2)根据PLC脉冲暂存器内容判断?

(3)根据伺服电机的位置判断?

请问你是根据什么判断ES系列的Y0以及Y1少发送一个脉冲信号

楼主:
对:lesing 关于

你是如何判断ES系列的Y0以及Y1少发送一个脉冲信号?

(1)根据伺服编码器的反馈判断?

(2)根据PLC脉冲暂存器内容判断?

(3)根据伺服电机的位置判断?

请问你是根据什么判断ES系列的Y0以及Y1少发送一个脉冲信号

内容的回复:我是采用PLC自己发脉冲自己用计数器接受的方法,判断的!

网友B:
把计数器写在程序的最后试试~~

自动化讨论群:12306678

楼主:
对:电笔一支 关于

把计数器写在程序的最后试试~~

自动化讨论群:12306678

内容的回复:我就是把计数器设在后面测试的!

楼主:
对:lesing 关于

你是如何判断ES系列的Y0以及Y1少发送一个脉冲信号?

(1)根据伺服编码器的反馈判断?

(2)根据PLC脉冲暂存器内容判断?

(3)根据伺服电机的位置判断?

请问你是根据什么判断ES系列的Y0以及Y1少发送一个脉冲信号

内容的回复: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