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前的功率因数如何计算?COS1

楼主(2009-05-09):
补偿前的功率因数如何计算?COS1
无功补偿计算公式为Q=P(tgφ1-tgφ2)
P---平均有功功率
tgφ1——对应cosφ1的正切值
tgφ2——对应cosφ2的正切值 ,
但我不知道cosφ1的值,也就是补偿前的功率因数,请问应当怎么计算?谢谢了。

网友A:
估计就可以了。你可以拿电费单上的无功和有功作为资料计算。然后确定你要补偿的值。

网友B:
P=√ ̄3*U*I*cosφ  或者用 P/S = cosφ 不好意思,电脑上打不出来完整的公式,希望楼主能看懂。

网友C:
 计算方法:电工手册有表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可以了。你可以拿电费单上的无功和有功作为资料计算。然后确定你要补偿的值。

如果有电费单,那变电系统就完工了,现在是开始设计,所以需要经验公式或者说别的什么表格查询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D:
估计就可以了,或者用实际电流除以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可以得一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就可以了,或者用实际电流除以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可以得一个大概

除的结果是COS还是TG,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就可以了,或者用实际电流除以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可以得一个大概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配电室的低压室是两部分,我们负责一个房间,十个柜子,别人负责一个房间,也是十个柜子,分别给自己的成套设备供电,这样总变压器的电流来计算到我这里的补偿就大了,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顶一下,谢谢

顶一下,谢谢

楼主:
不知道谁有更好的计算方法吗?谢谢了

网友E:
ting听三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方法:电工手册有表可查

本人使用的是《实用电工手册》金盾出版社出版的,周希章主编的,可是没有计算方法,谢谢

因为有朋友让我听三楼的

网友F:
除的结果是COS还是TG----当然是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