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写好的PLC程序加密,

楼主(2009-05-09):
现在PLC程序已写好,如何设置密码,只能有密码才能下载到PC  上读写

网友A:
不同的PLC各有其办法,你看其下拉菜单的指引

网友B:
看下拉式菜单,其实这个问题,你只要自己多试两次,就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C:
wo我也想知道,请说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