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vFD-B实际频率显示正常,但有时突然无输出

楼主(2009-05-09):
请教台达vFD-B实际频率显示正常,但有时突然无输出,变现为印刷机突然停机,之后有时会自己又接着转,有时要多次重启(非断电)才可以启动,没有规律,有时半天没故障,有时半天停好几次。

之前故障为一运行就报GFF接地故障,更换互感器之后有时启动时会报警GFF,加长启动时间为25秒后未再报警,但是经常未无故停机,查看变频检测电流当电机停转时为0

到底是何故障?请高手赐教!先谢了!

目前驱动板电解电容全部更换,IGBT已换。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这种吗?

网友A:
查起动信号,是小型继电器控制起动信号的话,就更换小型继电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如果比较长,可以考虑把载波频率调低一些再试试看。

网友C:
你把变频器初始化一下试试看,我也碰到过初始化后好了

楼主:
回4楼的  现场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不到2米,不算长了,  载波频率倒是没有调过,用的是出厂的

楼主:
回5楼的,初始化过N遍了。初始化不能该为09(50hz)  只能改为10(60hz)然后再改最高频率和电压等,可能版本太老吧。

我观察过就是变频自己没有输出给电机,当突然停机时候监测电流的为0(此时如果监测频率为正常的频率如37HZ)

此机还在带病工作中,望知情者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D:
你的互感器换了几个,我感觉还是互感器的问题造成停机,要不就是启动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E:
更换主板,我们一起交流一下,QQ499516574

楼主:
回七楼的,互感器换了三个。请问互感器如何能导致停机?

启动线路接触不良指的是哪里?端子接的启动线吗?  我试过将启动线摘掉但是频率显示会下降,而此机是有突然停机时实际频率没有变化呀?

网友F:
最具性价比高品质-广州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G:
我有大量拆机台达VFD-BCPU板,量大可以优惠,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网友H:
我有拆机台达VFD-BCPU板,13355210251

楼主:
有碰到此类故障的吗?

网友I(2009-10-27):
我有一台VFD-F5.5KW的,淋膜机上用的,也是这种情况,开着开着无缘无故的就停下来了,电流指示归零,2.3秒后又开始启动了,面板指示灯都显示正常的,不可能是启动的问题,频率显示也正常,没有掉下来。

网友J:
如果模块没问题,可能是开关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K(2011-01-06):
我修过一台VFD-B的变频器,也是这种情况,是散热问题,查一下风扇。

网友L:
看看变频器接线端子,是否有松动的,如果有松动的,也会造成这个情况!接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那几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