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t100与em231 RTD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9-05-09):
我用的是pt100与em231 2输入的RTD模块连接,在线调试的时候模拟量通道上也有值出现,实际中两个通道测量的水的温度是差不多的,都是58度左右,但是显示的是AIW0的值是918,AIW2的值是830,这个值也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楼主:
都没人帮帮忙的吗???急用啊,继续在线等

网友A:
你需要转换后才可以的出实际的温度值,918、830并不是代表温度值

楼主:
对:流水无意 关于
你需要转换后才可以的出实际的温度值,918、830并不是代表温度值
内容的回复:
rtd转换不是直接除以10就是温度值了吗?

网友B:
使用几线制的?EM231上的设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