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PID问题

楼主(2009-05-09):
我很穷,但我愿拿出我50%的积分感谢帮助我的朋友!我的问题是:能不能不用PID指令来实现恒压供水控制。我是新手,学习模拟量控制时遇到困难,有PID指令的程序无法再S7-200模拟器中进行仿真,所以想绕过PID来实现这样一个问题,设定一个设定值,当模拟输入低于它时模拟输出增加,当模拟输入高于它时模拟输出减小,模拟输入等于设定值时,模拟输出保持不变。感谢愿意不吝赐教的朋友!

网友A:
那你也可要转换的,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只是一个线性转换,我以前也是不明白,看了好多书都弄明白,其实很简单的.你说的那个方法是可以实现的,但在实际中与你模似的相差很多的.

网友B:
按照公式自己编一个就可以了,不一定用PID指令的.

网友C:
1;你要了解恒压供水控制器产品说明。2;在根据具体工况调正pid。

网友D:
你可以自己编个PID程序,模拟量那里就象九灭重生说的一样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找俩个例子看看,或许你就豁然开朗了,另外不要只是看,最重要的是多练

网友E:
你用OFF\ON控制当然也可以做到恒压供水,PID控制是很基本的控制规律,没什么难的,你自己多动动手,看书仿真很多是学不到的

网友F:
这位仁兄,提醒你一下可以用AD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来计算,输出时候用DA把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来输出!PLC处理数字量的缓慢上升还是下降应该不是很难了吧

网友G:
简单的用比较指令,时间指令,加减指令基本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感谢楼上的众位朋友和老师!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我应该多多学习多多练习,争取早日学好PLC。另外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国家图书馆的资料上查到的,就如7楼的老师说的,用比较指令,时间指令和加减指令实现的。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我上网的时间比较少,所以积分很少,全部的积分只够给楼上的各位老师每位一分,聊表谢意!

楼主:
很抱歉,原来是不可以超过悬赏积分的。看来我要食言了,惭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