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高手,我大白天见鬼了

楼主(2009-05-09):
我用一台国产的22K的变频器,配柜另加了工频起动回路,用在一15KW的深井泵上,泵深20多米。全部是新东东。工频起动一切正常。电流24A三相平衡。变频时刚开始是供电总开关报漏电跳闸。调低载波后漏电不跳了,可频率刚到10HZ ,变频却报过流。修改U/F参数,到20HZ多时还是过流,实测和故障显示都有60多电流!!!测电机/电缆绝缘正常,怀疑是变频器有问题,可换了一台变频现象仍旧,把它用在另一台泵上却一切正常。跟用户商量换泵,人家说我这泵工频用的好好的,绝缘值/电流没一样不正常,凭什么换???是呀,这大电流是哪来的,我绝对不信这世上有鬼,各位大侠给分析分析,让我等长长知识???

网友A:
我碰到过一次你类施的问题:有个客户说设备只要接上变频漏电开关就跳,后来我去现场查了半天是变频的进线保险断了一个,装上好保险就ok

又一点我还是不明白,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设备把一个保险拿掉就不会跳闸呀

网友B:
变频器前面是不能装漏电开关,楼上的,你有没有怀疑过是不是管道的问题呢,。我上次也碰到这样的

不过他是管道的问题,

网友C:
变频器前面是不能装漏电开关,还有有些电机是不能太低频率起动时间过长也会有的,还有就是你变频起动时查进线与电机三相电流是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前面是不能装漏电开关,还有有些电机是不能太低频率起动时间过长也会有的,还有就是你变频起动时查进线与电机三相电流是一样吗

不能装漏电,而且深井水泵不适合低速启动,

楼主:
谢谢大家!哪个漏电开关是用户单位的总开关,供电局统一安的,没特殊情况谁也不能动。我是想问调低载波后,为什么电流这么大?变频器参数设置应该没关系,因为用过太多相类似的,从没有过这种现象。当时还怕电机是反转,试过也没问题。

楼主:
另外该机器内部和外部都没安熔断保险。

楼主:
变频起动时,用线性V/F,10HZ就过流,而用平方曲线,到20HZ多还是过流。当时都没能上水。3‘’4楼说的查进线与电机的三相电流是否一样,这当时确实没注意,不过这里有什么奥妙吗?

楼主:
还求各位继续灌!!!

网友E:
是不是变频器没有安全接地.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补充汇报,现场我们用电位器调在15HZ上运行了一会,测输出电流三相都有24A,已相当于工频运转的电流了。但水泵当然是没上水。

楼主:
回2楼,管道是用户请人装的,工频上水都正常,你能给我说明当时的情况吗,先谢谢了

网友F:
不能装漏电,而且深井水泵不适合低速启动,另外是不是参数没设好?

楼主:
回9楼,变频器地线确实没接,但柜子内装了低压避雷器,并且相同的柜子已用了不少,没碰到类似的事呀。

网友G:
管道有问题,先用工频冲一下管道,再用变频启动,把加速时间调短,没有固定的加速时间,我调的都在3,4秒左右

网友H:
不能装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I:
地球人都快知道变频器电源端不能接漏电开关,有的地方是硬性要求你能改变吗?况且楼主目前的的问题也不是漏电开关的原因。

关于载波频率的高低我认为如果高是一好遮百丑,除了电机的噪声下降(其实也不是下降是超过人类的接受范围),其他全部是坏处:电机温升变大、电机漏电流变大、谐波含量变大...............。而目前楼主的电机是电潜泵那就能把载波调多低就多低!

电机按照现象看我寻思没有什么故障,变频器的话楼主可用多点来设定v/f曲线(目前大部分国产的都应该有这功能),我寻思就是v/f曲线没有设定好,多试一试看。

网友J:
对于深井泵的这类负载特点比较突出,一是线路较长导致漏电流较大;二是对变频器在低速时的转矩要求较高。

深井泵在低速时必须能够提供较大的转矩才能将井水抽出来泵出井外,否则就会形成在低速时由于水压过大造成变频器低速过流(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电机堵转),一方面也是由于变频器在低速时对深井泵产生的扬程不够,使井水不能升到出水口,在将井水抽到出水口以前,变频器必须能提供较高的转矩,在低速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较低,为提高输出转矩,因此输出电流较大,从而导致过电流,对于电动机而言,电压的平方与转矩成正比,也就是说电压越高,能提供的转矩也就越高。

在多数场合,对于深井泵这类负载,最好是能在输出加交流电抗器,这样可以极大的改善线路漏电流和对电机的影响。

网友K:
我今天也是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搞了一上午频率就只在6HZ左右,然后把压力表的线拆掉,直接用变频器启动,频率只上升到了10HZ,输出电流达到了34A(11KW的变频器),下午到了那里一试又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在断电以后变频器启动以后也只达到10HZ,必须把水泵接到工频上开几次,然后再接变频器就OK,怪了.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网友L:
难道你水锤在作怪?

网友K:
断电在几个小时以外,不可能有水锤吧,有时出水还特别的热.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对于深井泵的这类负载特点比较突出,一是线路较长导致漏电流较大;二是对变频器在低速时的转矩要求较高。

深井泵在低速时必须能够提供较大的转矩才能将井水抽出来泵出井外,否则就会形成在低速时由于水压过大造成变频器低速过流(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电机堵转),一方面也是由于变频器在低速时对深井泵产生的扬程不够,使井水不能升到出水口,在将井水抽到出水口以前,变频器必须能提供较高的转矩,在低速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较低,为提高输出转矩,因此输出电流较大,从而导致过电流,对于电动机而言,电压的平方与转矩成正比,也就是说电压越高,能提供的转矩也就越高。

在多数场合,对于深井泵这类负载,最好是能在输出加交流电抗器,这样可以极大的改善线路漏电流和对电机的影响。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N:
是你变频器设置的问题,提高起动转距试试看吧

网友O:
查一下深井泵电源线,是否有和发来边擦破.

网友P:
变频器前端是不允许加装漏电开关的

网友Q:
深井泵应该有其额定转速,否则达不到其扬程。如果转速过低,不能出水,那水就成压力压住叶轮,这样电机负荷肯定大。

网友Q:
深井泵的进水口安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R:
是不是书念的都太多了

网友R:
都没去过车间吗,设备是啥都不知道吧

网友S:
^_^是不是变频时水泵转向反了啊。

楼主:
感谢清心和大家的留言.  现场这台泵的电缆并不长,加起来不超40米.并且变频器比电机容量大了二档.大家讲的参数问题.现场的情况是平方曲线能到20HZ ,而直线V/F时还到不了10HZ就过流.所以我认为跟参数如果有关,也只能再把力距往低调.但事实是没用处.

网友T:
看一下基本频率是否50?看一下加速时间是否太短?看一下启动转矩是否太高或太低?看一下水泵机械部分是否转动灵活?有的水泵叶轮或轴承过紧在工频直接启动转矩大可以启动,在变频器未必就能启动。

楼主:
看了15楼的朋友的留言,好象与我的现场有相似,能否再介绍详细一些?

楼主:
看一下水泵机械部分是否转动灵活?我也有此想法,可在水井下,没法。

楼主:
看了15楼的朋友的留言,好象与我的现场有相似,能否再介绍详细一些?////// 刚才没看仔细,应为19楼的朋友。

网友K:
是的,我也觉得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具体的的情况就是断电几个小时以后,如果来电了,变频器的频率一直上不去,也不报警,频率在10HZ左右,后来我不用PID控制,直接用数字设定频率,也只能达到11HZ,然而电流却达到了34A,变频器是11KW的.后听那里的工作人员讲,出水后,水特别的热,一直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再就是变频器停止工作几个小时后,再上电运行一切正常.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具体原因我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U: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现在的加速时间是多少?

网友V:
你的水泵是不是水津式的呢(也就是说线圈泡在水里的那中)如果是的话就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W:
这个问我也没有怎么明白,来学习一下,受益匪浅

网友U:
潜水电机(水浸试)可以变频控制,只是电流要比普通电机稍大些罢了。水泵一般多为离心式起动电流较大,应在vf曲线及加减速上多加调整

网友X:
说的不太清楚,我们也这样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V:
你的水泵是不是水津式的呢(也就是说线圈泡在水里的那中)如果是的话就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Z:
最具性价比高品质----广州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楼主:
回SHDW:试过10秒//30秒一样的现象。

网友AA:
引用 网友I:

…可用多点来设定v/f曲线…

1、频率刚到10HZ ,变频却报过流。说明电机力矩不足,增大10HZ 时的v/f值,增强磁场,可减小电流;

2、这个现象说明变频器v/f曲线不好,或者没有设定好,或者是负载的问题;

3、“把它用在另一台泵上却一切正常”,说明这个泵在启动过程中(10HZ 时)阻力矩存在过大的问题,或者说泵安装存在问题;

4、“这泵工频用的好好的”,表现为系统与频率有关,恰恰说明是按装的问题,或者是泵组装的问题;

5、可以将泵体、上水管道动一动,减小弯道、长度等,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刘老师的话讲到我的心里去了,尤为3/4/5点,可现场的哪个用户不配合,认了一个死理,而装泵的师傅早已离开。

网友AB:
用工频带带电机,可能新设备电机阻距过大~

网友AC:
我觉得不是漏电开关的问题,电流增多漏电开关能不跳闸么 底速转,达不到应有的转距 电流能不超越么,提高起动转距试试看吧

网友AD:
变频前不能装漏电开关的,而且深井水泵不适合低速启动,不是专用的变频电机在低速启动时没达到它应该达到的转矩电流往往就很高,把电机的启动转矩提高下看行不行。你那深水井如果不是衡压供水的话就没必要用个变频,以后的维修费用都高,用个降压启动或软起其实也不错的

网友AE:
变频器前不能装漏电开关,你是用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变频电机一般5到50赫兹是恒转矩输出的应该和工频输出的力矩样啊。应该不会存在输出力矩不足啊?若是普通电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对于深井泵的这类负载特点比较突出,一是线路较长导致漏电流较大;二是对变频器在低速时的转矩要求较高。

深井泵在低速时必须能够提供较大的转矩才能将井水抽出来泵出井外,否则就会形成在低速时由于水压过大造成变频器低速过流(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电机堵转),一方面也是由于变频器在低速时对深井泵产生的扬程不够,使井水不能升到出水口,在将井水抽到出水口以前,变频器必须能提供较高的转矩,在低速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较低,为提高输出转矩,因此输出电流较大,从而导致过电流,对于电动机而言,电压的平方与转矩成正比,也就是说电压越高,能提供的转矩也就越高。

在多数场合,对于深井泵这类负载,最好是能在输出加交流电抗器,这样可以极大的改善线路漏电流和对电机的影响。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AG:
换个300mA的漏电开关! 或者初始化变频器参数重新设置

网友AG:
引用 楼主:
回SHDW:试过10秒//30秒一样的现象。

那60\ 120s 呢?

网友AG:
楼主试下用矢量控制啊!

网友AH:
变频选型不对,换矢量恒转矩

网友AI:
常州坚力电子有限公司是中国规模与研发实力并举的EMI/EMC 电源滤波器制造商。自六十年代生产滤波器以来,积累了四十多年的专业制造经验。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先进的测试设备和严格的品质管理形成了我们的独特优势。历年来坚力电源滤波器主要品种已先后通过UL、CSA、VDE和NEMKO,SEMKO,FIMKO,DEMKO等安规认证。
本公司电源滤波器广泛应用于各种仪器仪表、医疗设备,电力电源、通信电源、UPS、变频空调以及电梯设备等。产品还曾多次为国家重点工程—洲际火箭、电子方舱、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远望”号考察船以及“神舟”飞船系列等配套,得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嘉奖。本公司产品畅销海内外,国内主要大客户有华为科技、艾默生、中兴通讯、迅达电梯、通力电梯、GE公司、西门子、武汉烽火等。海外市场主要为欧美、东南亚、澳大利亚等。
公司能在4-6周内为你提供0.5A-1600A各种规格的单相、三相交流电源滤波器和直流电源滤波器。专业的研发人员团队,可以为有特殊要求的顾客设计和制造各种特规滤波器,以帮助你的设备有效地抑制沿电源线传输的电磁干扰,满足电磁兼容(EMC)规范的要求。专业的商务团队,一对一的沟通,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我们的联系方式:
总部:
常州坚力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常州市河海西路2号
联系人:耿爱宾
电话:(86519)85172963, 15961201711
传真:(86519)86965903
E-mail: gab@cnfilter.com
网站:http:/www.cnfilter.com

网友AJ:
你先检查一下变频的输出接的接触器是不是触点有问题

网友AK:
别讨论了 我给下结论吧! 因为你是新泵,新泵个方面间隙结合比较小(也就是有点紧)工频肯定没有问题,变频的时候启动转拒不够就会造成超电流  也就是你电流到了40多频率到了10几HZ实际上你的泵根本本没有转~~~~~  其实想确定我的说法很简单:先开工频出水后马上打到变频运行你试试看百分之百不超电流,包你正常启动。这个问题要解决有两个办法  1、叫厂家换泵:2、先工频用几天。  要是还不相信你把泵提出来用手转转看肯定很不灵活~~~~~~~~~  我专门做泵及变频控制近10年了,相信我吧!!!!哈哈哈

网友AL:
学习中,还没有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AM:
楼上说的有道理,同意楼上的说法,不能少于十个字。

网友N:
你的深井泵太深了,深井泵在10HZ时转速时水上不来造成低速上来的水发热,提高变频器的转矩,变频器的转速不能太低了,低速会造成变频器的电流太大

网友AN:
请问你的变频是不是带有虑波功能?我用过OMRON的ZV系列就是带虑波功能的,装漏电开关就会跳闸,但是把变频器旁有个小孔可以看到一根线剪了分开3MM左右就可以用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AO:
看了半天------比较同意59楼的分析。曾经有个同感:45KW变频水泵一值运行都是好的,一天停电,来电再起动,无法起动。变频器频率一值在10HZ左右,但电动机就是不动。检查原来是堵转------水垢太多卡住了叶轮---------清洗起动OK。------------变频起动开始时力矩比较小。

网友AP: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AQ:
真是学习了很多的东东!

楼主:
出差刚回。没及时给各位回帖请多多包涵!!!先说一下,这事情的结果很戏剧化,因我出差,用户最后自己又找了一些技术人员来弄,却都没办法,也说不出是哪的问题,最后分别把水泵和变频柜退货了。59楼的分析很有道理,可惜我在外没见到你的工频转变频办法,真是遗憾。不过通过网上交流,真的学到了很多,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灌水的老师。

网友AR:
我看了以上各位的讨论,我学了很多。我目前也做了一个改造项目,也是深井泵的,深井泵电机是37kw,变频器用的是45kw,当地水位是40米,泵下73米。不过我这使用变频器后出现压力不稳,管道振动,一开始泵安装好后,用变频运行压力不稳管道振动,改用工频起动运行,压力达到6.5--8kg以上,运行很好,不振动。改用变频恒定频率42Hz运行,压力在6.5kg以上,也不振动,但频率向下调,压力下降就会产生振动,压力不稳。检查发现泵管道出口的法兰连接高度不一致,而且泵管安装偏在一边,将法兰松开管道又割开加了一截管子,安装好后用变频运行目前压力运行在2.5kg或再低也没问题,从这情况看应该说是安装问题造成。但目前在运行中有时还会有一些振动,变频器加减速时间我设为30s,我询问有人说加输出电抗器能解决,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情况没有,希望大家交流。

网友AR:
59楼的你好,望你给个指导,或QQ交流 447271395.

网友AI:
公 司 简 介

常州坚力电子有限公司是中国规模与研发实力并举的EMI/EMC 电源滤波器制造商。自六十年代生产滤波器以来,积累了四十多年的专业制造经验。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先进的测试设备和严格的品质管理形成了我们的独特优势。历年来坚力电源滤波器主要品种已先后通过UL、CSA、VDE和NEMKO,SEMKO,FIMKO,DEMKO等安规认证。
本公司电源滤波器广泛应用于各种仪器仪表、医疗设备,电力电源、通信电源、UPS、变频空调以及电梯设备等。产品还曾多次为国家重点工程—洲际火箭、电子方舱、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远望”号考察船以及“神舟”飞船系列等配套,得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嘉奖。本公司产品畅销海内外,国内主要大客户有华为科技、艾默生、中兴通讯、迅达电梯、通力电梯、GE公司、西门子、武汉烽火等。海外市场主要为欧美、东南亚、澳大利亚等。
公司能在4-6周内为你提供0.5A-1600A各种规格的单相、三相交流电源滤波器和直流电源滤波器。专业的研发人员团队,可以为有特殊要求的顾客设计和制造各种特规滤波器,以帮助你的设备有效地抑制沿电源线传输的电磁干扰,满足电磁兼容(EMC)规范的要求。专业的商务团队,一对一的沟通,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我们的联系方式:
总部:
常州坚力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常州市河海西路2号
联系人:耿爱宾
电话:(86519)85172963, 15961201711
传真:(86519)86965903
E-mail: gab@cnfilter.com
网站:http:/www.cnfilter.com

网友AS:
希望大家能提供方法。。。。。。。。。

网友AT:
引用 网友AE:
变频器前不能装漏电开关,你是用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变频电机一般5到50赫兹是恒转矩输出的应该和工频输出的力矩样啊。应该不会存在输出力矩不足啊?若是普通电机就不知道了,

晕!谁家水泵 还用变频电机?

网友AT:
同意59楼的分析。主要是力矩得问题,加上新电机!所以出现低频大电流。

网友AU(2009-12-28):
变频器性能问题,或者是负载的压力或惯性问题,参数怎样设都没用

网友AV:
负载过重,变频启动力矩太小,深井泵一定要注意变频器选型。

网友AV:
加速时间设置短一点,前提不怕变频炸机。转矩提升系数增大,载波频率适当调整。如果再不好用就换变频了,深井泵选变频器,最少大两个型号(对风机水泵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