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变频器报F0453什么故障!!

楼主(2009-05-09):
m440变频器报F0453什么故障!!

我在使用大全上的故障代码没有F0453,各位能否给解答一下,多谢了!!1

网友A:
电机堵转或转速上升、下降斜率太陡。

网友B:
F0453 为电机堵转故障。故障产生的判断依据为实际速度(编码器)相差较大,多出现于SLVC(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控制方式下。
可能的原因和措施有:1,不正确的电机参数与优化参数。调试步骤首先仔细检查电机参数,重新进行快速调试;其次要通过P1910对电机参数识别;通过P1960对速度环进行优化。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尝试手动修改P0342,P1470等参数,最后还可以通过提高加速度转矩提升P1611的数值,在低速范围内提高转矩。
2 ,可能是斜坡上升/下降时间过短,负载过大时会堵转,适当延长。
3,如果变频器连接到正在旋转的电机并且没有使用捕捉再起动(P1200)的方式,会导致电机堵转的故障。
4,电机过小,电机转矩不能达到负载转矩的要求。
5,检查电机接线,避免接线错误。
6,另外,此功能故障可以屏蔽,方法:P2100.0=453,P2101.0=0;
以上仅供参考 啊

网友C(2009-07-02):
老的大全上面是没有F0453的,建议你去西门子网站上重新下个大全,手中有工具就不怕解决不了的事情

网友D:
英文版的有,中文的没有这个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因以前使用的都为V/f,改为矢量控制后才出现的这个故障,通过电机参数优化已经解决,多谢各位

网友E(2009-08-11):
普尔斯曼变频培训中心(西门子产品)
http://www.pulse-m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