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PWM指令请教

楼主(2009-05-09):
请教一下松下PWM指令,程序是这样:

ST          R9010

F170

       DT  19

        K    0

松下PWM指令频率范围是不是固定的,dt19的值是怎么确定。

楼主:
无人问津~~~~不会吧!只不过真的我觉得松下的PLC就是比其他的要复杂啊。烦人啊

网友A:
DT19决定脉冲频率,取值范围K0-K8,H11-H16。所对应的频率具体数值手册上有。DT20决定占空比,0.1%-99,.9%。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这句怎么理解,

st r9010

f170  pwm

dt  21

k  1

在程序中,dt21寄存器就是在这里出现,其他语句里没有

dt22就是占空比了,说明频率不变,只是改变占空比了,是不??

网友A:
“在程序中,dt21寄存器就是在这里出现,其他语句里没有 ”也可能是以变址的方式赋值。

不过,一般用PWM控制加热,可以固定频率,只改变占空比来改变加热功率。

楼主:
我这里是控制变频器的。变址总也要mv  EV?  dt21吧

网友A:
是控制松下VF0C变频器吧?只改变占空比就可以了。不过频率要选择合适,按VF0C手册上的要求。

楼主:
是滴,哦,非常感谢,松下真的很BT~~~~

楼主:
你是搞啥行业的,做过双伺服包装机没有

网友A:
对变址你也存在误解。例如: MV    K1000   IXDT0   。如果IX=21, 那就是把K1000赋值给了DT21,但是在程序字面不会出现DT21字样。

网友B:
实际很简单的 让你给弄复杂了

网友C(2009-10-24):
想问一下楼主,是不是把这个PWM信号直接接到变频器的PWM输入端吗,还是要经过一个三极管像松下变频器说明书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