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线路的接法

楼主(2009-05-09):
星三角启动线路电机端的6根线路怎么接呢

网友A:
去学下什么是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B:
你要是看不懂电路图的话还真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C:
靠 不会吧 二级的应知应会都不会吗

网友D:
看一下电工手册,星型好接主要考虑角型

网友E:
这是电机主绕组的。。。。。。

网友F:
我这是用三个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星形与三角转变的

网友G:
受益匪浅,谢谢啊

希望可以多学点

网友H:
接出来的线不要在同一相就可以了,还有线的头是头,尾是尾

网友I:
现在我假设你已经懂得去接第一个和第三个接触器。剩下第二个和电机电线不会。

给你一个方法。

你看电机上6个线柱,都接上线,标好线号。线拉到第二个接触器来。

接触器上也是6个线柱。按相同的方位接上接触器。这时接触器的三对触片就是电机上角接时的三片短路片。

能想象到了吗?

网友J:
10楼说的好。你就假设是角接时的三片短片外接。也就是把三条线当做三短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是电机主绕组的。。。。。。

人家以竟说的够清了,你要是还不会的话就不要接,否则会出火灾的

网友L:
是的都有图解出来了,很清楚.

-----------------------------------------------------------

柳市正泰.德力西低压电器, 光电接近开关,开关电源,等批发零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另调剂二手PLC 变频器,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网友M:
找个会接的师傅接一次给你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