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台达触摸屏和安川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5-09):
我用台达的A57BSTD的触摸屏和安川的V7的变频器通讯,想用触摸屏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刚开始是通讯不上,后来能通讯了,但是还是不能控制变频器,一点启动的按钮就跳出写失败,指令不能执行,V7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是把0001H的数值设置成0和1,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熟悉的朋友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A:
请问你打开触摸屏软件时,控制器选择的是什么?

楼主:
谢谢,我是选的这个选项,在“写入寄存器地址”里面我选的是INVERTER,地址我写的是0001,触摸屏的元件我是选数值输入元件,(也试过按钮输入常数值),现在是能和变频器通讯,(如果通讯不上,变频器要报警的)只是安相应的启动按钮或者输入一个数(1)变频器没有反应,触摸屏显示写失败,指令不能打开(大概翻译是这样)

网友A:
要将0901写入0才可以生效的!

楼主:
你好,在线模拟显示这个,实际在触摸屏上不是显示这个,显示的是6号报警

楼主:
另外0901是地址还是0是地址

网友A:
H‘0901是地址!

楼主:
这样触摸屏会报7号警,大概意思是地址错误

楼主:
安川的说明书里面只有0900H的地址,是将参数希尔保存性好的存储器,另外我现在手上的变频器是CIMR-V7AA20P7,

楼主:
安川的说明书里面只有0900H的地址,是将参数写入保存性好的存储器,另外我现在手上的变频器是CIMR-V7AA20P7,

楼主:
老兄,能告诉我还有那些地方有问题吗

网友A:
只有0900,没有0901H?之前有调试过安川G7的。你可以先试试看将0900H写入0.或者提供一份说明书到我邮箱里面

楼主:
麻烦你了,你的邮箱是多少呢,以前我看过,可是没有记下了

楼主:
我把整个说明书都发过去了,麻烦你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我用的触摸屏式A57BSTD

网友B:
V7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是把0001H的数值设置成0和1,但要把数值以ASCII 模式传送

“0”为“30H”而"1"为“31H”

网友C:
V7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是把0001H的数值设置成0和1,但要把数值以ASCII 模式传送

“0”为“30H”而"1"为“31H” 你试试看

楼主:
谢谢你们2位,我试试

楼主:
我今天下午搞了一阵子,还是没有搞出来,不过我倒是用信捷的一体机搞出来了,要输入0001H的数值是2进制的,不是ASCII的,这个台达真是奇怪,里面能搞的我都搞了,可以通信,就是不能控制,按触摸屏的元件就显示写失败,指令不能执行,

楼主:
老杜啊,怎么不帮我看看呢,是不是要用宏指令才能搞定

网友A:
不好意思,以为你弄出来了,所以就没有关注此贴。帮您看一下。

楼主:
还没有搞出来,现在还是用旋钮加开关控制的,因为要生产啊,

网友A:
今晚一定帮您确认,昨晚在协助客户调试PLC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51421563700003

楼主:
先谢谢你了,另外问一下台达好像有一款PLC好像可以同时发4路脉冲的吗,

网友D:
只用屏和变频器通讯时,屏的控制器类型怎么选的??

楼主:
选Deldat Controller RTU

网友A:
你有没有办法抓取一下触摸屏与变频器的通讯数据?

楼主:
要怎么抓去呢,我以前在线模拟的时候你那个画面在上面啊,只不过在现场触摸屏显示的是6号报警画面。(你不按按钮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报警画面,只要按就有报警画面出现,大概意思是写失败,指令不能执行),如果设置不正确,就报3号画面,就是上面的那个,变频器也报警,设置正确了变频器不会报警的,而且我用信捷的一体机可以控制的,可以说明变频器是好的,不过一体机里面要设置写2笔数据才可以控制,1笔控制启动,1笔控制频率,

楼主:
咋就没有人能帮我解决呢,

楼主:
老杜啊,你不厚道哦,没帮我看看

网友A:
请问:

[1]使用触摸屏与安川V7变频器通讯时,选择的控制器为什么?

[2]通讯格式为什么?

[3]另外你使用的元件是什么?数值写入元件还是按钮(什么类型的按钮)?

网友E:
请问lesing大师,某些品牌变频没有发信等待功能(n156>5),如普传变频,此时应该如何保证----发送与接受的时间间隔?

能否采用发送空数据,有意拖延发送时间来替代。如实际仅需要发送12笔有效数据,为了能够达到一定的时间间隔,而发送了16笔数据,多余的4笔数据,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发送与接受的时间间隔。

网友A:
不能采用发送空数据,有意拖延发送时间来替代。如实际仅需要发送12笔有效数据,为了能够达到一定的时间间隔,而发送了16笔数据,多余的4笔数据,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发送与接受的时间间隔。

你可以在控制器上面以定时器控制两笔数据的间隔时间呀

网友A:
dugang:

之前有请您抓取一下触摸屏的通讯数据,既然你不方便,我有时间抓取一下触摸屏再执行数值写入时的数据,因为在给安川V7写入参数内容时,它只接受10功能码。而现在不确认触摸屏在写入单笔时,是采用功能码06还是功能码10.如果是功能码06,安川变频器就会不认识此功能码,造成不能写入成功。

网友E:
对于接受数据后,再发送数据的时间是可以采用定时器控制。

而对于发送后,再接受的时间间隔,完全是由变频器所决定的。

如果采用定时器控制接受的时间,最多也只能是:从变频器返回的数据照样进行,此时仅仅不过是(触摸频)不接受而已。

网友A:
Dugang:

原因已经查明,之所以不能使用触摸屏控制安川V7系列变频器,是因为触摸屏写入数值时采用功能码06,而安川变频器不识别功能码06,安川V7系列变频器只识别功能码03(读取)10(写多笔)08(测试)这几个功能码。

抓取的数据如下:

如果你要实现台达触摸屏写入安川变频器,只能自己编写宏指令实现!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那个抓取通宵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搞的,如果用宏,能帮我写个例程吗,,我也参照台达触摸屏的说明书编了一个,也是不行的

网友A:
主要是我這里沒有安川V7系列变频器,所以即使写出来也不好调试。你之前有没有自己写过通讯的宏程序?

楼主:
最起码的还没有过成功的案例,我是按说明书上的那个案例来搞的,因为在以前我接触的设备里面我都没有用过宏程序,触摸屏也一直用台达的,虽然也经常坏,感觉用起来方便,这次搞通信也是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技术,要不你编一个大概的,我自己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