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9-05-09):
我公司一台伺服电机,变频器连接,昨天换线时把连接伺服电机的线相序搞乱了,结果反转了,本想把任意的两根线换一下就行了,结果不管怎么换都换不过来了,最后好不容易才换过来,伺服电机和一般的三相电机在相序上原理不一样吗?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楼主估计是在变频器设置上有问题吧

网友B:
改进线电源无效,应改电机端相序

网友C:
变频器连到伺服上啊?你的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用呢?

还没这样用过呢!楼主可以介绍一下你这样用的用法啊!学习一下!

网友D:
真是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连到伺服上啊?你的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用呢?

还没这样用过呢!楼主可以介绍一下你这样用的用法啊!学习一下!

伺服电机如果接伺服驱动器时,相序不能接反,否则就会飞车或锁轴,搜搜波恩的帖子看看吧

网友F(2009-07-02):
我也用过,敢做敢为,别人说的都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事实。关键还是要自已试。

网友F:
你在设定参数时将正反转定义一下就好了。具体的以看你用的变频器牌子和型号。

网友G(2010-07-13):
普技术咨询网站http://www.jc-inverter.com,联系电话13591763970 吴工
普传科技是全国第一个变频器生产厂家,唯一一家南北两地设厂且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公司。主要产品是变频器、电机环保节能器、伺服电机驱动系统、电磁搅拌电源、中频电源等。
     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下,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生产线的节能改造、产品的节能设计,都已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节能产品应用市场很广阔。
我们公司产品性价比高于其他国产品牌,而且为客户提供节能方案,现真诚期待与贵公司的合作,开拓更广阔市场。

网友H(2010-08-21):
我们的伺服电机都是驱动器驱动,当普通电机使用太奢侈了吧??

网友I(2011-02-25):
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使用太浪费啦!

网友J:
上面说的情况……我想她肯定是没有了解全局。可能她说的变频器其实不是变频器。可能她说的伺服电机不是伺服电机。

总之。伺服电机的线不能叫相,接错了就是接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改进线电源无效,应改电机端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