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PWS1711-STN触摸屏上电就一直蜂鸣黑屏咋回事?

楼主(2009-05-09):
里面+5V有.POWER灯及RUN灯亮.-------高压应是多少?用万用表能测吗?无高压.

网友A:
要用高压互感器哦

网友B:
是不是进了水,程序贮存块被淹哟?

俺八号就遇到过...把贮存块拆下用酒精清洗电吹风吹干即可...

该触摸屏上端散热孔设计不妙,易进水,还有左侧即高压包也易进水造成黑屏,值得注意.

网友C:
有可能是高压板坏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D:
呵呵;

普通的万用表是不能测背光灯的高压的;否则很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