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威PLC输出开关量输出功率是多少?有没有过载保护?

楼主(2009-05-10):
我想用海威的PLC HW-S20ZA024T输出的开关量Y直接控制电磁阀(24V  190mA),六个电磁阀,不知道是否可以。

海威的PLC 的开关量输出对负载的要求是什么?对开关量输入电压有没有要求?开关量输入输出有没有过载保护?

网友A:
1、海为PLC开关量输出对负载的要求是:供电电源为DC24V,最小负载不小于25mA, 最大为0.5A,你的在这要求之内,所以你六个电磁阀可以直接驱动

2、开关量输入电压没有要求,不过最大的输入电流有要求,最大不得大于6.3mA,输入阻抗 为4.3K欧。   正常情况下,动作驱动ON为:大于3.5mA小于6.3mA, 动作驱动OFF为:1.5mA以下

3、开关量输入没有过载保护,开关量输出只有反向护保,也没有过载保护。

4、具体参数可打开海为软件的“帮助文件\Haiwel PLC硬件手册\S系列PLC主机\HW-S20ZA024T”就可以看到。

网友B:
虽然电磁阀的负载为24V 190mA,但在通、断的过程中,电流会远超过此电流,所以从安全起见,建议还是加装中间继电器去驱动电磁阀。

网友C(2016-07-17):
可以的,我使用过电磁阀4.8w,使用至今无问题;

网友D(2016-08-20):
只要是通过plc控制的 负载 我都是通过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