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ID的使用,老是报错。

楼主(2009-05-10):
请高手帮我我看一下这个PID程序是里出了问题。我将SV的值改为20,而KP改为任正数则PLC马上报错。查了N编看不到原因。想请哪位大侠帮我看看程序,指点迷津谢谢了。

程序段1

A(
L #sv
ITD
T #sv_DI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1
L #sv_DI
DTR
T #sv_r
_001: NOP 0

程序段2

A(
L #kp
ITD
T #kp_DI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2
L #kp_DI
DTR
T #kp_r
_002: NOP 0

程序段3

A(
L #pv
ITD
T #pv_DI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3
L #pv_DI
DTR
T #pv_r
_003: NOP 0

程序段4

A(
A #pid_MAN
= L 44.1
BLD 103
CALL "CONT_C" , #pid
COM_RST :=
MAN_ON :=L44.1
PVPER_ON:=
P_SEL :=
I_SEL :=
INT_HOLD:=
I_ITL_ON:=
D_SEL :=
CYCLE :=
SP_INT :=#sv_r
PV_IN :=#pv_r
PV_PER :=
MAN :=
GAIN :=#kp_r
TI :=#Ti
TD :=#Td
TM_LAG :=
DEADB_W :=
LMN_HLM :=
LMN_LLM :=
PV_FAC :=
PV_OFF :=
LMN_FAC :=
LMN_OFF :=
I_ITLVAL:=
DISV :=
LMN :=
LMN_PER :=#pid_out1
QLMN_HLM:=
QLMN_LLM:=
LMN_P :=
LMN_I :=
LMN_D :=
PV :=
ER :=
A BR
)
JNB _004
L #pid_out1
BTI
T #pid_out
_004: NOP 0

网友A:
你最好用梯形图贴出来,你这样看根本不好看,再说 你有好多参数怎么没有写,没有调整参数能好用吗

楼主:
请看这程序梯形图

请高手指示一下p_sel,i_sel等于TRUE。1~3程序段将整数转为实数。
此程序我是用于锅炉给水调节的。如有误请指出之。

网友B(2009-07-28):
不知道你是怎么更改 SV 和 KP 的值得,假如是直接在PID功能块上更改的话,应该是20.0就对了。

网友C:
Pi     Di不是实数是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