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印刷机和电脑纸打孔机伺服连接方案

楼主(2009-05-10):
想吧一台电脑纸打孔机和一台4色柔版印刷机用伺服电机连起来,实现印刷打孔一次完成,我的想法是用编码器跟踪打孔机上的机械轴,然后伺服电机完成同步,有这样的解决方案吗?价格大约多少?谢谢!(因为我还没有分数所以没办法送分请求原谅。)

网友A:
对这种应用不了解,是只要同步,还是要对位?

楼主:
只要求同步,对版在柔版机器上实现。只是我担心伺服电机怕带不动这4色机。

网友B:
“只是我担心伺服电机怕带不动这4色机”———目前无轴印刷多采用力矩伺服电机直接驱动,成本很高。

网友C:
担心伺服电机怕带不动这4色机?

出于扭矩不够的考虑么?

楼主:
本来出於取巧和省钱考虑,如果造价高了,就本末倒置了。呵呵。看来还是用机械轴联吧。

网友C:
其实成本未必高,现在你工艺描述的还不是很清楚。毕竟我们没见过这个设备,对工艺了解不多。

网友D:
应该是对快递单子之类的东西进行印刷打孔配页

楼主:
就是打孔机在前边转,印刷机在后边转,打孔机转一圈,印刷机也转一圈。以前用机械轴连接起来,现在我想用伺服电机接的话是否简单点?

网友A:
“只是我担心伺服电机怕带不动这4色机。”

伺服只要带打孔就可以了吧,为什么要带4色机?

楼主:
打孔机有动力的,3KW的调速电机带动,4色机也是有电机带动。想不用4色机的电机,用伺服电机带动,跟打孔机同步。

网友E:
楼主说的那种设备已经有人做过,我在龙港的一家印刷企业见过,只是效果并不好,错色太明显了

网友A:
如果是一个电机带动,就是靠机械来同步的话,似乎不必用伺服

楼主:
谢谢刘老师还有各位热心的师傅,现在看来是不必用伺服了。也许机械轴更适合点。各位给我上了全面的一课。再次感谢。

网友D:
再次想了一下,好像是表格纸机,是先印刷再打孔的,不需要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