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黑屏咋修?

楼主(2009-05-10):
HITECH  PWS1711-STN触摸屏,黑屏,其他功能正常,咋修?

网友A:
黑屏还叫正常,什么都看不见了,你乍知道它还正常?重启不行的话,就拿去有厂家修了

楼主:
黑屏就是背景灯不亮,可以用电筒照看显示内容,触摸正常,因生产任务紧急,只能将就使用啰...

网友B:
后边高压板或者是电源的事情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楼主:
今天把它打开看了一下,发现供给高压变频的贴片"开关管"Q6烧坏(字迹模糊),其起因是清场时弄进了水造成短路,谐振管和高压包都是好的.此屏为03年制造...又打开另一04年制造的同型号屏观看,发现少了电感和光耦,其Q6为一四脚贴片管,左侧三脚,从上至下定为1.2.3脚,2脚未接,右侧一脚,定为4脚,2脚和4脚是通的,1脚和3脚间接有2.7K电阻,Q6上写有(上)B.E,(下)Q.非A...用MF47万用表Rx1K档测,黑笔接4脚,对1脚为10K对3脚为9K,红笔接4脚,对1脚3脚均为无穷大...现在要问大家,该贴片三极管Q6是不是NPN管,型号肯定搞不清了,可否用13003代换(据测数据差不多)?

楼主:
昨日判断有误

今天根据贴片管管脚排列测了一下该管拆下后的印板电压,c极-1.3v,b极19.4v,e极23v,该管可能是K3N(K3N-ND),为PNP管

求代换的非贴片管

网友C:
电源板的问题,我修过好几台三菱和Pro-face的

楼主:
回6楼

要看实际情况,如果电源板有问题,就不能触摸运行了,也根本测不到电压了...

网友D:
       这种机型根据我们修的经验,烧掉振荡管一般都是高压变压器有短路引起的。不更换高压变压器只换管的话马上会发热坏掉。振荡管用一般常用的C3228代替即可。

打造全中国最专业的触摸屏维修中心,可上门解决故障,本公司提供专业维修触摸屏,品牌包括普洛菲斯`三菱`西门子`富士`台达`海泰克`PATLITE等品牌;解决问题包括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通讯`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解码`编程等等.特别是对触摸屏触摸镜片的损坏以及液晶屏的损坏,公司多种型号都有配件

http://www.gzyoyi.com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13570405252 020-62817718

楼主:
已用S8550代换,成功!

网友E: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西藏北路571号,主营芯片级维修及销售各类工业电气设备,如:PLC、电源、触摸屏、显示屏、变频器、数控系统、插件板、 元器件等。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欢迎惠顾!www.bituo.com.cn 021-563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