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忙看看电机正反转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5-10):
实际扭矩:2N.m,负载:3kg,

采用SIEMENS的接触器控制直流马达正反转,接触器容易坏,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接触器够不够大?

网友B:
那考虑一下无接触式的接触器。

网友C:
直流马达是用的直流接触器控制吗

网友D:
接触器够不够大?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E:
直流断电瞬间产生的弧光,要比交流强很多,电压越高越严重。

网友F:
应该是接触器没选好吧,注意选型手册上的直流操作

网友G:
换大一号的试试怎么样!

网友H:
上面说的都有可能.不妨试一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上面说的都有可能.不妨试一试

网友J:
直流断电瞬间产生的弧光,要比交流强很多,电压越高越严重。换大一号的试试怎么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直流断电瞬间产生的弧光,要比交流强很多,电压越高越严重。

要加灭弧电路的,

网友L:
是否电流过大。有什么保护设施?

网友M:
选用直流接触器~~~

楼主:
SIEMENS的3RT1516-1BB40,是直流的呀

网友N:
加灭弧器,  如果你不计成本话  还加两个时间继电器.来延时正反转

网友O:
同意13楼的意见,直接选择直流接触器好了,必要时降规格使用

网友P(2010-01-02):
驱动器上取个零速信号串起来后,再来反转怎么样,或者设置一个零速的"阀值"点,,,

不知道你反转的频率怎么样还有工艺是怎么要求的,

否则选用13楼方案

网友Q:
触电上加CBB高压电容也许会有用的

网友R:
用固态继电器,或者加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S:
那就改变直流电机的励磁绕组的电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