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者初学请教

楼主(2009-05-10):
大家好:

我想用PLC开发一个试验装置,刚开始学想请大家指教。有17个开出量和8个外部开入量,控制罗辑较简单,我想用一个PLC加触摸屏来实现,触摸屏要显示开出量状态(主要是一些开关位置)和进行操作。我想问:

1、如果选用台达PLC、触摸屏,用哪种型号比较适合。

2、触摸屏程序编写、和PLC通信是不是很复杂?

3、我的装置希望能输出三相交流电压(100V,120度),用PLC能否实现?

网友A:
感觉你没有说清楚 kai c

网友A:
感觉你没有说清楚 开出量 开入量是什么    想用PLC直接输出电压吗?

网友B:
1.PLC可以选择DVP60ES00R2 价格便宜,性价比高,触摸屏选择DOPAS38就可以了

2.触摸屏和PLC通讯并不复杂,只需要简单的几个按钮和输入值,数值显示元件就可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

3.任何厂家的PLC的输出点仅仅是一个开关信号,都不会输出电压信号、电流信号

楼主:
  DVP60ES00R2是60个点吧,是不是多了点。

    我知道PLC是输出开关信号,我是想根据开入量的变化同步对输出电压进行控制,问题是我需要一个能产生三相电压的模块(功率不大,几十W),PLC外接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在没有类似的。用单相变频器可以吗?PLC如何对变频器进行控制?

网友C:
用变频器可以输出三相电压,PLC要有模拟量输出信号给变频器,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但电压并不好控制

网友D:
欢迎登录 http://gongkongplc.sd.cn  学习交流!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很容易实现,太多的触摸屏可以直接通过232或485连接台达PLC,您可以买TP(文本显示器)代替触摸屏,更便宜些。

输出交流电可能要再外接一个继电器。

网友F:
shi是的我赞同楼上说法,家一个24伏,交流接触器实现。

网友G:
你是固定100V吗?要是的话用变压器就行了,要是可调的话,用DA模块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控制三相交流调压器可以实现,变频器只能带电机类负载

楼主:
我的工作电源是220V,要求输出三相100V电压

网友G:
你只是要得到三相100V还是要带什么负载啊?不带负载或带电机负载用变频器没问题,若带其它负载的话要用单---三相逆变电源,一般需要定制的

楼主:
我就是要输出一个三相50HZ正弦波电压信号源,,负载很轻,但要有相电压(57V),与输入电源隔离,无电联系。

网友H:
触摸屏程序编写、和PLC通信是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帮助,光说不练不行,这向天看了一些指令用法、梯形图,我现在准备购买两个台达PLC和触摸屏,边学边干,网上一搜,发现卖家云集,请问各位在哪买合适,我在湖南。另外编程线、通信线是不是要单独购买?

网友I:
我也想学希望大家支持了 ,谢了

网友J:
我有 你要吗 真套给你

网友J:
PLC 触摸屏 连接线 软件

网友K:
大家好,我这供应编程电缆,需要的联系我哈。qq523860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