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10):
我们客户那有一台设备是用AB的变频器控制风机(变频电机),风机烧坏,我用外用表的电阻档测得其中两相电阻相等,还有一相少了很多阻值。但我测得变频器供电供的是263V(三线间电压都是的),风机电压是230V,我想知道这是影响风机烧坏的吗?还有变频器会不会把电压也变了?

  各位大虾!~在等答案。谢谢啦!~

网友A:
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准的。

网友B:
应该不是,263V是空载电压带上负载就不高了,再有用万用表测的不准确只能做个参考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标准的正弦交流电

网友C:
用万用表测的不准确只能做个参考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标准的正弦交流电

网友D:
还是要掌握下变频器的基本知识哦!

网友D:
楼主百度下变频器原理吧

楼主:
对:zhouyunlai 关于

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准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大侠啦!~我受教了。谢谢啦!~天热了,有时间来苏州请你吃棒冰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应该不是,263V是空载电压带上负载就不高了,再有用万用表测的不准确只能做个参考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标准的正弦交流电

谢谢大侠啦!~我受教了。谢谢啦!~天热了,有时间来苏州请你吃棒冰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用万用表测的不准确只能做个参考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标准的正弦交流电

谢谢大侠啦!~我受教了。谢谢啦!~天热了,有时间来苏州请你吃棒冰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百度下变频器原理吧

谢谢大侠啦!~我受教了。谢谢啦!~天热了,有时间来苏州请你吃棒冰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