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有几种联接方式?

楼主(2009-05-10):
PLC在控制变频器进行调速时,有几种控制方式?如何与变频器进行联接?

网友A:
1、PLC输出开关信号,利用变频的多速端子控制功能调速。

2、通讯控制调速。

3、PLC输出模拟信号控制变频调速。

楼主:
几种方式各适合应用在什么场合?能否举例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以下应用不能说是绝对,仅供参考:

PLC输出开关信号,利用变频的多速端子控制功能调速----用于电梯

通讯控制调速----用于远距离、用于多台群控。

PLC输出模拟信号控制变频调速----用于空调的水泵、风机的调速。

网友B:
1   PLC输出开关信号,利用变频的多机能控制端子即UP/DOWN.

2   通讯控制调速。

3  PLC输出模拟信号控制变频调速。

4  利用PLC三极管输出,脉宽调整.

网友C:
1楼说的用法都比较常用!

网友D:
也可以用智能型变频模糊控制器输出脉宽调整.

网友E:
我们这的是模拟量  控制电机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