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点动开关控制一个电灯常亮常灭的PLC梯形图.

楼主(2009-05-10):
本人刚学PLC,近日碰到一难题,即用一个点动开关控制一个电灯的常亮常灭,即按第一次亮再按一次就灭了,本人百思不得要领,请高人赐教!

网友A:
很简单,在三菱PLC中有个交替输出指令——ALT。

网友B:
信手拈来:贴张图片发给你

网友B:
楼主学的是何种PLC????

网友C:
单启停按钮,在GONGKONG网内找,其实也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在三菱PLC中有个交替输出指令——ALT。

正确,三菱的这个指令很方便,一下子就搞定了!

楼主:
本个学习的是三菱PLC

网友E:
老题目了。。。。。。。。。。。。。

楼主:
如果不准用一些高级指令,比如计数器等,只能用辅助继电器“M”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B:
噢是是三菱的没问题贴给你!

网友F:
这个怎么样:开关X0按一次,灯亮30s后灭;连续按两次,灯长亮不灭;按下时间超过两秒时灯灭。

楼主:
高人,能给我讲讲9楼的那个程序的原理吗,因为我试过,可以用,但在下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这样也可以,先谢谢了

网友G(2023-06-04):
直接用该输入信号上升沿给K1M0加一计数,M0就是你要的结果

网友G:
就这么简单处理好了,不要专用指令ALT,其余品牌一样适用,就是存储器不一样

网友H(2023-07-24):
这简单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