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速皮带秤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5-10):
调速皮带秤是粒料拌合站的关键设备,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请教一下其工作原理及使用维护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网友A:
我可以提供轴承报价13861877757

网友B:
我单位是专业生产定量给料机(也叫调速皮带秤)设备的厂家,如果需要了解更详细的资料请EMAIL:songhqsir@163.com QQ:28979085 联系电话:013633140311

工作原理

给料机工作原理图

(1)称量系统测量输送皮带上所输送的物料量。
(2)控制回路控制皮带速度,从而控制给料量。
给料量的大小取决于:
①皮带上物料的高度、宽度及物料的容重。
②皮带速度。

控制原理:
皮带载荷Q是由预给料机(给料料斗,气动给料机,振动给料机等)给定的,给料量是通过皮带速度来控制的。

称量段示意图

皮带速度V是随着皮带载荷变化而变化。这样,给料率P就与设定值W始终保持一致。
当皮带以速度V运行时,物料的实际流量为:

P=3.6×Q×V

P为流量(t/h),Q为皮带上有效称量段部分的物料重量(kg/m),V为皮速度(m/s)。
对P进行积分即可得到累积量N:

当物料通过秤体的称量段时,其重量通过称量托辊传递到称量架上。称量架把重量直接作用到称重传感器上,称重传感器输出相应重量的模拟电压信号再由模/数转换器变为数字信号。
流量的另一个测量值是皮带速度,它由速度传感器进行检测,速度传感器发出与皮带速度成比例的脉冲信号,经频率/数字转换器变为数字信号,同重量信号一起传送到微控系统。该系统进行处理后即得到累加量。
把实际流量I与设定流量P进行比较,得到其差值,将该差值通过PI调节后,送到变频器的信号输入端,通过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从而调整输送皮带速度,改变V值,使得I与P一致,达到定量给料的目的。

2、结 构

1. 系统的组成
DEL/DEM型定量给料机系统包括机械和电气两大部分。
机械部分主要是秤体、电机、减速机以及料斗。秤体上装有称重传
感器、速度传感器、跑偏开关和接线盒等。
电气部分包括控制柜内的控制仪表、空气开关、变频调速器和接线端子等。
2. 秤体结构
(1) 机架:是定量给料机的基础部件,各功能部件均安装在此机架上, 构成定量给料机的机械秤体。
(2) 驱动装置:包括电机和减速机,电机通过法兰与减速机直接相连。 减速机具有体积小、速比大的特点,并且是通过空心轴与主动滚筒连接,不采用连轴器,具有结构紧凑的优点。速度传感器安装在电机轴端,直接测出电动机的速度。
(3) 称量装置:由称重框架和称重托辊组成。称重框架由两组连接的 十字簧片吊挂支撑,皮带上的物料重量通过称重托辊作用到称重传感器上,框架设有配重装置与标定砝码支座,整个称重系统无水平和侧向位移,无摩擦影响,不需维护。
(4) 主、从动滚筒及环形橡胶运输带:完成物料的输送与喂料。
(5) 托辊:用于承受仓压及保证物料在称重过程中的平稳性。
(6) 卸料罩:保证物料顺利进入生产流程,防止粉尘污染环境。
(7) 挡料装置:防止物料从料斗闸门流出后散落、外溢,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8) 皮带外表面清扫装置及犁形内表面清扫器:防止皮带沾料,有利于提高计量精度并能防止皮带因卡料造成损坏。
(9) 跑偏自动开关:皮带跑偏超过允许值时报警,防止造成生产设备事故。
(10) 标定砝码:用于给料机的静态、动态标定。
(11) 供料料斗:根据物料的不同特性,配有用于散状物料的T型料斗,用于易起拱物料的带有振动器的V型料斗,用于倾泻性物料有S1和S2型料斗。
(12) 自动张紧装置:保证皮带具有恒定张力,利于精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