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态王如何做历史报表

楼主(2009-05-10):
如题,组态王组态软件,要把历史数据做一个报表出来。如何弄呢?

QQ:62879934

网友A:
用reportsethisdata 或reportsethisdata2 就可以实现 具体的你可以再看下手册。

网友B(2009-07-10):
这个问题多看看关于报表的那部分就可以了,不用着急~

网友C:
ReportSetHistData2(1,1);

网友D:
试试免费,免编码的 UR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