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30KW机,NLP状态

楼主(2009-05-10):
有一台ATV61,30KW机拿来时坏一相半桥可控硅和开关电源,修复后上交流电报变频器NLP状态,状态览中电网电压为0.00,可是显示检测览中电网电压为380多V,又正常,控制板上+24V同PWR是短接好的,不过测的+24V电压有35V多,说明书上说这个电压要<=30V,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导致变频器NLP状态,拆开主板和I/O板仔细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这个24V电压为什么偏高10多V呢?有碰到过的朋友不妨指点下,谢谢呵

楼主:
没有朋友碰到过吗?急啊

楼主:
有碰到过的朋友不妨指点下,谢谢呵

网友A:
裘工,ATV61的我还没碰见过这样的问题

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电源还没修好啊。测量一下其他电源是否都偏高啊 ?

楼主:
24V已正常,上电还是NLP状态,现在是显示检测栏中电网电压为0.0V,再查一下电压检测吧,呵呵

楼主:
24V已正常,上电还是NLP状态,现在是显示检测栏中电网电压为0.0V,楼上朋友能指点下,好吗,谢谢

楼主:
有熟悉ATV61电压检测的朋友请指点一下,急啊,谢谢了

网友C(2011-06-04):
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D:
检测电压板有问题,更换了吧

网友(2013-05-26):
引用 楼主:
有熟悉ATV61电压检测的朋友请指点一下,急啊,谢谢了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状况,当时我是把检测控制板拆下来各插头重新插牢,故障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