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怪事,请教高手

楼主(2009-05-10):
客户报修一台590。故障显示为励磁故障。打开机器发现励磁可控硅炸了,换了可控硅以后,发现励磁电路上的稳压二极管坏了一只。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是多少稳压值的,就找了两只10V的装上。大客户处去试机。出现不能调速的故障,拧很小一点点电位器,速度就上到三四百转。所以不能正常使用,在旁边一台好的机器上面换了一个主板试,故障依旧。测速电机也换过,还是调不了。请高手门帮我看看哪个稳压二极管是好多V的,谢谢了。还有请教大侠门为什么不能调速。还有,不接直流电机能不能试出来调速器有没有修好。大侠门啊,谢谢了啊,客户吹得急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知道! 但是如果用我们直流调速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同样是 进口数字式直流调速器,V65D系列  详情 查看www.zouchuiping.cn  或联系 邹垂平 13761470927

网友A:
价格还比欧陆 低15%-20% ,保证你用的很好!

网友B:
很可能是电位器接错线了。

网友C(2009-06-27):
我们有一台590P 70A 的 为了判断驱动器的好坏,用假负载测试:2只220V的灯炮串联接到励磁输出;电枢用1000W的电路替代;其它接线正常,测试结果如下 1\C3与C9短接主接触器吸合后灯炮点亮,随后C5与C9短接主接触器断开,驱动器报"FIED FAILED" 2\如把励磁似能去掉,C5与C9短接驱动器能运行(不报警,电枢有电压输出) 灯炮串联后的阻值为180欧姆 请问:各位这种测试方法可以吗? 为何报"FIED FAILED‘ 驱动器正常吗? 谢谢! 13122270556

网友D:
给你作广告的呀,没有几个人来帮你呀!你可以找上海或者北京的服务中心解决一下吧

网友E:
呵呵!还没有修好吗?换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