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总线终端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5-11):
我看一般MODBUS总线的终端电阻是120欧,为什么西门子的MODBUS通讯手册上要求加终端电阻330欧呢?另外根据什么来选择MODBUS电缆?谢了

网友A(2009-06-11):
在基于RS485的MODBUS网络中,通常要求使用A型通信专用带屏蔽的双绞线电缆。它的特性阻抗是100-150欧姆之间的,线路电容小于30pf/m,导线截面积要大于0.34mm2。所以一般情况下选择120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安装在整个通信回路的两端,可以获得最高的通信速度与通信距离,不至于发生反射噪声问题。如果距离比较短,通信速率比较低,实际上对电缆要求就不严格了。

如果选择特殊阻抗的通信电缆,则需要根据此电缆情况选择相对应的匹配电阻,从而保证通信质量。

网友B(2009-07-16):
11 11
11 11
11 11

网友C:
西门子的通讯电缆是紫色带屏蔽的双芯电缆,是特殊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