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终端电阻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1):
我看一般MODBUS终端电阻为120欧,为什么西门子MODBUS手册要求330欧呢?另外MODBUS电缆怎么选择?一般的双绞线怎么样?

网友A:
MODBUS的物理层是RS485,所以,用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作为MODBUS的传输介质最合适。

其它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B:
没这么复杂,呵呵呵,高波特率,长距离传输时,有时候会有“回声”--------简单点说,就是本来应该接收正常的数据串出现乱码了,接一个合适电阻就可以消除。

网友A:
“接一个合适电阻就可以消除”是一种被动的阻抗匹配方法,缺点是会增大无功负载。一旦该电阻阻值因某种原因变化,仍然会导致通信瘫痪。

再有,加匹配电阻只能解决阻抗匹配问题,而不能解决信号衰减问题。

网友C:
加装阻抗匹配电阻是解决物理上(电路信号传输)的问题,而无法解决逻辑上的问题;一般485芯片输出电路采用推挽结构+高阻接收电路;所谓噪声,一般是高阻抗低电流,降低线路阻抗,可有效提高信号清晰度;用示波器观测,可看到接终端电阻后,波形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