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为什么低频运行正常,高频(16HZ)以上报堵转故障

楼主(2009-05-11):
台达变频器为什么低频运行正常,高频(16HZ)以上报堵转故障?跟设定参数有关吗?还是电机功率小了?新配置的电机

网友A:
深圳正弦电器有限公司是以变频器专业制造与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敬请关注我公司网站:http://www.ebpq.cn/co.asp?id=13347 联系人:梁工 手机:13692263428

网友B:
机器输出在接近16Hz的时候,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输出在接近16Hz的时候,电流是否正常?

你好郭工这个还真没注意,设备在低速下没有问题,加速或高速启动时变频器就报堵转。会是什么原因呢?等我看看电流再说吧

网友C:
那是变频器老化了,请维修

网友D:
主要是看是那部分的问题啊 ,找着根源才能解决问题啊 。。。。。。

网友E:
请找武汉世佳,专业代理台达变频器,有专业的高级工程师为你解答.电话:027-83999110

楼主(2009-06-15):
 不买台达的后悔,买了台达的后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输出在接近16Hz的时候,电流是否正常?

确认过在接近16HZ时的电流已经25A,变频器是15KW的,电机是11KW.

咨询台达的技术支持,是你转给他,他转给你,都不说。所以说后悔!东西是不错,对于习惯用的人来说,但对不是了解的人来说会很难。

不过还好历经半年时间终于解决了问题。

1、是加减速时间太短。

2、是震荡补偿过小。

网友F:
可能是加减速时间太短。

网友G:
当初我们有一台变频器,低频率启动,起不来,2HZ或者3赫兹吧,电机在那颤。用手一动电机轴,电机就能起来

网友G:
是不是因为频率太低数据力矩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加减速时间太短。

你说准了,但时间必须要求短。那就要增大电机的功率。

网友H:
是不是震荡引起的?有时候震荡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I:
你什么负载呢

15KW变频带11KW电机

电流25A而且是在16HZ

合适吗?

网友J(2010-01-11):
监控一下电流!看是否过电流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当初我们有一台变频器,低频率启动,起不来,2HZ或者3赫兹吧,电机在那颤。用手一动电机轴,电机就能起

调一下V/F曲线和加减速时间

网友K:
调一下V/F曲线加大低速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