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地线能与避雷线的下地端并在一起吗?

楼主(2009-05-11):
设备的地线能与避雷线的下地端并在一起吗?

网友A:
彼此应该分开,或者说避雷与接地埋线方式也不同

网友B:
可以的.共用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大于1欧母.

网友C:
不可以的 太危险了.。。。。。。

网友D:
最好不要连,因为避雷线一般来说都会有避雷针连在一起,不是说不可以。安全第一吗

网友E:
避雷线本质上是引雷入地的导线,全称叫“避雷引下线”,你如果把设备的地线接在避雷线上,当打雷时,就不怕把雷也引到设备上?

网友E:
那时候,损毁设备事小,伤人死人可就麻烦大了

网友F:
不可以,会出安全事故,

网友G:
你可以看下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三版的接地那一章。有很详细的说明。

楼主:
没有那手册呀

网友H:
先分别接入地中,再在地中连成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