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变频后电机功率的变化问题?

楼主(2009-05-11):
问个我一直困惑的问题
电机的的额定负荷下工作,变频调速后他的额定功率是否变化? 具体怎么变化
有没有什么公式依据呀?

如果变频后电机的速度降低,电机的功率是增高还是减小!

网友A:
电机的输出功率是由负载来决定的,你理解一下,要看你的负载情况

楼主:
对:老狼 关于

电机的输出功率是由负载来决定的,你理解一下,要看你的负载情况

内容的回复:假如我要求输出的力矩不变,但是速度要有变化,输出的功率会不会变化呀?

网友B:
当转矩恒定时,变频器频率越高,电动机的转速越高,电动机的功率越大。

电动机的功率=转速x转矩,工频,变频皆是。

楼主:
对:yucundong 关于

当转矩恒定时,变频器频率越高,电动机的转速越高,电动机的功率越大。

电动机的功率=转速x转矩,工频,变频皆是。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你说的还有些道理,但是后面的电机功率==转速x转矩,好像不太正确,只能是成正比关系,好像还有系数的!

楼主:
我找到些资料,大家评一下看看!

变频器可设置成两种模式:
恒功率模式和恒转矩模式
在恒功率模式下,电机功率是不会变化的
在恒转矩模式下,根据公式P=T n/9550,他的速度与功率输出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