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摩川绝对式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9-05-11):
最近准备选用多摩川的绝对式编码器。在看参考资料时,遇到问题,麻烦高手指点下

absolute data: when main power supply is turned on the accuracy is 5 bits. after the rotation of maximum 11.25 degrees at 100 min-1 or less,the accuracy becomes 17bits

     incremental data  :accuracy is 5 bit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意思是:这是一个5位的绝对值编码器,(刚刚通电时只有5位),当慢慢旋转(转速低于100转/分),(最多)转过11。25度,内部的计数使其成为一个17位的编码器。

这个应该是在说明书内的免责说明:这只是一个5位的绝对值编码器,17位是通电后细分计数获得的。

而他们的销售和样本却不会明说的,更不会翻译成中文的,这就是日本人的玩法。忽悠中国客户啊。

网友A:
人家的绝对值没错--只是刚通电才5位的;

人家的17位也没错--只是要通电后转了才得到的,而且转速要低于100转/分,转过11。25度。

国内的已经能做16位了--一通电就是真正的16位;

国内的已经能做真多圈了--内部有机械齿轮组的真正的多圈,28位;

绝对值编码器可以问上海精浦机电--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Made in China!

网友B:
小日本不是没有好的编码器,只是不卖给中国市场,可恶!

楼主:
貌似有点明白了。就是说 低速时,转速低于100转/分式的分辨率是5位。高速时是17位。能不能这么理解

楼主:
再问一下一个绝对式的编码器中absolute data,incremental data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

网友C:
它的17位是通过细分得到的,不是真正意义的17位,忽悠杂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有点明白了。就是说 低速时,转速低于100转/分式的分辨率是5位。高速时是17位。能不能这么理解

理解反了,是刚通电时是5位,要慢慢转了后,内部计算工作了以后才17位的.如果一通电就高速,不能保证17位的准确性。

楼主:
你的意思是会说电机的启动过程中,编码器的输出是5位的,启动后编码器的输出是17位的了?

楼主:
我们现在的做法打算是这样的,在原有的编码器接口,原有的编码器接口信号为:A+,A-,B+,B-,Z+,Z-,U+,U-,W+,W-,V+,V-,由于接口有剩余,现在时考虑加入,多摩川单圈绝对式编码器,编码器脚定义为:5V,GND,SD,SD-,选用的型号为编码器串行数据输出,想请教一下,如果要将 编码器的串行输出数据与接入控制板上的CPLD,中间需要经过哪些模块,具体用到那些芯片,多摩川的说明书上有专用的芯片,如果不打算用的话,应该怎么样做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有部分写错了。是将 编码器的串行数据与DSP连接。而且现在DSP上资源SCI已经被占用,只能连接到SPI口上,多摩川的资料上推荐使用他们的串并行转换芯片,现在考虑他们推荐的芯片价格可能太高,如果用其他方法的话,不知道这个速度上能不能达到要求。

楼主:
没人回答了 。呵呵。我是新人。可能有些问题比较外行,请见谅

网友D(2009-12-22):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一个绝对式的编码器中absolute data,incremental data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

一个是绝对值,一个是增量

网友E(2010-02-10):
哎,日本人是生产了很多好东西,也卖给了中国好多东西,但是,卖给中国的都不是好东西,哈哈

网友F(2010-05-29):
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蚀刻生产编码器内的金属码盘(光栅),如感兴趣,请联系:
联系人:胡生,可以打样办试用,谢谢关注!
联系方式:13728363311
电话:0769-85556760

网友G(2011-03-16):
能不能用绝对式编码器来代替增量式编码器啊,中间怎么转化?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H(2020-02-13):
多摩川绝对值编码器用的怎么样

网友I(2020-03-19):
这种编码器是要转动一下才能找到细分零位。2^5=32  360/32=11.25度。 也就是刚上电时不知道位置在哪?反正就是正负11.25度的误差。转了11.25度就可以找到细分零位。

这种编码器多少钱啊?

网友J(2020-05-15):
人家日本产品介绍的很仔细,如果是国产的产品绝对不会说这些废话,你去用好了,出问题再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