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三菱变频器的同步卡

楼主(2009-05-11):
我想用一定的方法控制两个变频器的同步运行,是不是一定要用同步卡啊?

如果不用同步卡可以用其他什么办法实现?

如果用同步卡哪里有卖?

谢谢!

网友A:
三菱的同步卡是速度环同步,严格讲是同速。如果要求是两边位置同步,可能同步精度不是很高。

楼主:
就是控制两段输送带的同步运行,精度不高就可以的。

楼上说的同步卡是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想问一下,同步卡是不是针对某一品牌的变频器来说的啊?

经常看见丹佛斯变频器的同步卡,是不是用在其他牌子上不行啊?

同步卡不通用吗?

网友B:
用三只电位器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只电位器就能解决问题。

楼上的可以说一下你的看法,看能否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