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NX系列出现故障40

楼主(2009-05-11):
我有一台VACON的变频器送电显示40故障,是设备未知的意思。有哪位知道是变频器哪里的问题。

网友A(2009-06-24):
所有VACON变频器上的板件都有标志码,记录在一块小芯片里面。

VACON 有相应软件可以重刷芯片里面的数据,解决故障。 可以联系VACON苏州维修部 0512-62836630

网友B(2011-10-28):
控制面板显示U1-G25